200级的塑料小机分别用D905和922锁尾的对比视频(超清)

楼主(2014-02-14):
临时拍的,旁边还有人,就简单对比飞一下,大家主要看看用K8配D905、922锁尾的情况就行,其他的请忽略。

一:D905,一直有轻微的金鱼尾,无法消除。

二:922,换上它就解决了。

网友:
沙发!

终于看到能飞起来的火狐了,虽然是杂交的,不过也不错,声音确实小,室内飞都不扰人……

D905做锁尾舵机,锁尾感度应该设置的比MD922要低一些吧!

网友:
很好啊!这机子真静,看来调机调的到位!舵机差别确实有啊,看来D905参数有水份!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人,佩服。

楼主:
K8的感度已经降到底了。

楼主:
这只D905用在有副翼上是没有问题的,考虑再进一只近期产的对比一下。

网友:
声音真的不错,我都想跟着你们一起折腾这小飞机了

网友A:
终于看到能飞的火狐,难道大家买的火狐都不能飞的?
至少我这架仍然坚挺的在服役,至于杂交不管什么机都是难免的,
除非刚买还没炸机那会是纯种的

布线相当简洁吧, 后置马达,前置陀螺和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能飞的火狐,难道大家买的火狐都不能飞的?
至少我这架仍然坚挺的在服役,至于杂交不管什么机 ...

我的EP100也能飞,就是不稳定,还翻皮带…………

网友:
翻皮带应该是那种黑色的导轮的问题,换白色的加宽皮带导轮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看到能飞的火狐,难道大家买的火狐都不能飞的?
至少我这架仍然坚挺的在服役,至于杂交不管什么机 ...

火狐这一会儿白、一会黑、一会黄、一会灰的配色,实在是………………

楼主:
翻皮带可以检查一下皮带轮的轴承状况,火狐原配的轴承都是便宜货。

楼主:
更新一下清晰度,老的给youku压缩得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