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机架之路~各种仿

楼主(2014-02-14):
本人多轴菜鸟一只,飞行技术很一般般,执着于仿制各种经典多轴机型,尤其喜欢便携性好(高老师的H8)、拍摄效果好(金源乐智 老师的方形)的机型。
(一)高老师的H8挺不错,我结合自身需求仿了两个H8,(如下图)

第一次的H8,便携性好,可以折叠到很小,唯一不足就是没有电池仓,云台前置时,重心不好调整

于是后来又做了个新的H8(如下图),轴距放大了点,比前一次的H8重了1斤多,电池仓也有了,云台安装比较容易,
飞行测试后感觉效果不错,用的某宝最便宜的两轴无刷云台+狗3,无果冻。

高老师的H8还在不断的进步,我没有继续仿H8了,对目前自己的这台新的H8比较满意。

(二) 前端时间金源乐智老师的一个帖子深深的吸引了我,自制的环形(方形)机架,外观是次要,关键是视频效果,太让人惊奇了,硬绑拍摄居然无果冻,
于是心痒痒的我决定仿一个,这个四轴到现在才刚刚装完,还没来得及到外场试飞,目前看着挺不错,唯一遗憾的就是给方环上502的时候,可能自己太心急了,机架有一丝丝的不平,还好可以接受

这个方形的四轴,实际轴距430mm,手头正好有个闲置的兔2,就装在这个架子上了,兔2是我入模用的第一款飞控,
新手技术有限,高级货怕玩不来,总体感觉兔2还可以,这种小轴距的四轴,用兔2飞起来应该挺爽

本人的机架没有原创,只有各种仿,不过仿的只是外形,具体制作都是自己思考、自己画图
望各位大神多发点好的机架,在此谢过各位!

期待新的利器出现~~~~~

网友A:
伙计,我的经验是硬绑无果冻和机架形状关系不大,我的兔1、450机架、4006电机时,第一次硬绑黑狗,也是没有果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伙计,我的经验是硬绑无果冻和机架形状关系不大,我的兔1、450机架、4006电机时,第一次硬绑黑狗,也是没有 ...

新手请教下  果冻什么意思

网友C:
手工不错,赞一个,这种共轴双桨飞控都有哪些选择呢?

网友:
我也准备仿第二个,你这个仿得太精致了!

网友D:
方管的折叠是靠拆装螺丝吗?

网友E:
这两架JJ看着好眼熟,请问楼主是双流的吗?

网友F:
哈哈,楼主动作好快!首先我为你谦虚过人的态度所感动!。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最喜欢这样的人。你的机架做得都很棒!非常的棒!非常的规矩!比我做的强多了!
    从图片中看到你的弯头是灰色的,大概是3厘厚的吧,那会更结实,我的白色较薄偏软,这个环节实际非常重要!你可以做个小小的实验,在任何一个机架上都可以做的实验,那就是:对角压力或扭动实验。越牢固而坚挺的机架就越能胜任强度大的飞行,这不仅仅是有没有果冻的问题,是安全飞行的保障级别。硬挂恰恰真实的反应出机架在各种飞行状态下的震荡状况。从X650诞生初期拥有的第一架,就为果冻伤透了脑筋,被强烈的震荡导致飞控架断裂而高空坠机,一时退出了多轴而转回玩儿固定翼。近两年重拾多轴并开始琢磨是从墙外澳洲人Juz的高超的飞行技术和高质量的拍摄水平深深所吸引,才研究起他的机架和飞行技术。通过蹩脚的有道翻译让我看到,墙外的人们都在为震荡(果冻)伤透了脑筋,UAV系列是目前最好的机架,他的机臂据说是钛合金的,整个机架将近2000!但还不是硬挂,还需要加减震绵来防震。做得好的JUZ不光飞得好,视频稳定性也堪称一流,实际他的减震功夫做到了家。
    你的中心板做得很棒!一定比我的桐木片要硬朗得多得多,这样对整体机架起到了进一步加固作用,防震和抗震就会更出色。
环形机架由于其牢固的整体结构,做成4轴是小菜一碟,做成6轴、8轴甚至更多轴效果会更加凸显,更多的轴各种扭力和震荡就会加剧,机架的牢固与否事关飞行的强度与安全。从重量上它也是会很轻的,因为中心板再也没必要做得那么厚了,它只起到托起电池飞控等设备就足够了。
     你的谦虚好学的态度让我折服,也很感慨,在此说得多了请勿见怪!从另一方面想一想,这个简单易做效果突出的机架,如果被模友们认识到都自己做了,卖机架的商家会是多么的头痛啊,哈哈哈。      固定翼里好小子FPV载机、有道的飞翼、好小子双翼等的诞生无疑都是从我开始一改一方称霸的局面,得罪了不少人,相信在这里也会得罪些人。没办法,分享是快乐,特别是还有你这样谦虚做人的人大有人在,我乐此不疲。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航模本来就是玩个折腾,H型和环形都是结构坚固,便于制作的典范!

网友G:
方形最好结实,没有太多谐振点反倒好处理,避震!(一种思路是减振,另一种思路是避开谐振点)

网友:
li742752262发表于2014-02-14 07:59:54

新手请教下  果冻什么意思
果冻就是视频看起像隔着果冻看一样…

网友:
高手云集,快乐多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形最好结实,没有太多谐振点反倒好处理,避震!(一种思路是减振,另一种思路是避开谐振点)

你的话戳到了点子上!避开谐振点,其意义还不光在拍摄效果好上,对飞控的避震及安全运行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打开飞控的内部来看就知道避振是多么的重要了。

网友:
这种口字型还有呼啦圈的形状的机架,注定了它不会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两架JJ看着好眼熟,请问楼主是双流的吗?

是啊,双流

网友H:
封闭框形式的机架能用硬木钻孔连接碳管么。只要四只电机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就行了,弯头固定电机总觉得不是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伙计,我的经验是硬绑无果冻和机架形状关系不大,我的兔1、450机架、4006电机时,第一次硬绑黑狗,也是没有 ...

高老师好早啊,沙发都被你坐到了
对于产生果冻的原因,我玩多轴经验不足,觉得应该跟机架强度有关系,还有就是电机和桨的平衡吧,这个方形机架,强度确实很大,
具体还要测试后才知道,从金源乐智老师的视频能看,这种结构的多轴在高速飞行中都能保持这样的效果,挺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方管的折叠是靠拆装螺丝吗?

螺丝拆装,铝合金方管基本都用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不错,赞一个,这种共轴双桨飞控都有哪些选择呢?

我用的是V2,现在很多控都支持 这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动作好快!首先我为你谦虚过人的态度所感动!。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最喜欢 ...

首先感谢金源乐智老师,你之前的帖子我看了很多遍,每次看视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当然这跟你的 高超技术有很大关系,我还差的远,能安全的起降就不错了,
这机架确实很结实,弯头处的选择也是因为看你给模友的回复才知道有3mm的灰色弯头,实际上我买回来后发现这个灰色的弯头也是2mm厚,应该是我买错了。
之所以仿您这个结构,视频无果冻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全,震动越小、强度越大的机架能更好的保护设备。

期待您的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封闭框形式的机架能用硬木钻孔连接碳管么。只要四只电机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就行了,弯头固定电机总觉得不是太 ...

其实可以用铝合金管夹+碳片结构连接,我没这么做是担心飞机震动影响结构的稳定性,最终还是选择了PVC弯头,
别小看PVC弯头,碳管使劲插到底,不上胶都很难拉开,至于固定电机应该不是难事。

网友I:
楼主动作真快,我也准备仿金源乐智老师的口形机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伙计,我的经验是硬绑无果冻和机架形状关系不大,我的兔1、450机架、4006电机时,第一次硬绑黑狗,也是没有 ...

我也觉得机架形状和果冻没关系..这玩意..高档电机高档浆伺候...差不多的架子估计都不会果冻...
再好的机架弄个炸了三五十次的xxd电机外加点彩色烂浆..要是不出果冻就闹鬼了...

网友J:
我还是觉得Y6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请教下  果冻什么意思

视频图像里类似果冻的抖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金源乐智老师,你之前的帖子我看了很多遍,每次看视频都觉得是一种享受,当然这跟你的 高超技术 ...

哈哈,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别称呼我什么老师,叫老程最好!看你是双流的,我LP是成都人,算半个老乡吧。两毫米的一样结实,关键你的中心板很棒!它会更有效的加固整体性,仅此一点就比我的桐木板强很多。
要把相机牢牢地绑在头部,不垫任何软物,让它纹丝不动。
还可以做几个实验进行比较,把相机镜头冲着电机方向拍摄,它能非常真实的反映出飞机在飞行时的震动状态,单臂的和这个环形的结果会非常明显。
记得Z15云台刚出来时,国外的一个视频是为了证明云台有多么的稳定,而从中看出搭载它的机架S800确是那样的糟糕,颤抖的目不忍睹,难怪事故频发了。

用旋翼机FPV两年多了,除刚开始发生过的香蕉头接触不良,GPS支撑杆不牢固以及机架震颤导致的异常现象炸机而外,那以后我的所有炸机都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坚固的机架是保障我近千次的FPV飞行中无一例因机器本身造成事故。
祝你早日成功首飞,期待视频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动作真快,我也准备仿金源乐智老师的口形机架呢

呵呵,我是卖弯头的,支持你赶紧购买制作,做出来要记得展现哦,这样弯头会卖得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是一个很细心的人,别称呼我什么老师,叫老程最好!看你是双流的,我LP是成都人,算半个老乡吧。 ...

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效果。昨晚我没装桨上电给油,手摸架子感觉基本没什么震动,今天中午在阳台试飞了下,挺稳的
手头没有橡皮管,暂时还绑不了狗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图像里类似果冻的抖动

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效果。昨晚我没装桨上电给油,手摸架子感觉基本没什么震动,今天中午在阳台试 ...

呵呵,没装桨来试验电机?那要是震动了你的电机没法要了,我是把飞机按在床上,用一只手牢牢地按住飞机的中心部位,而后给大油门,便可测试出飞机的震动大小,H型的或者X型的会看到机臂会猛烈地晃动,而环形的就好得多的得多了,这个实验要绝对保障安全,最好带上皮手套以防万一。这种实验还是不建议你试验为好,好不好天上视频说了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到时候我看看效果。昨晚我没装桨上电给油,手摸架子感觉基本没什么震动,今天中午在阳台试 ...

好几天了,新飞机试飞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楼主动作好快!首先我为你谦虚过人的态度所感动!。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我最喜欢 ...

这个要顶。学习了。

网友K:
照片没看明白,那个环形框架机架,电机是怎么固定在管接头上的?保证电机的垂直度应该是很重要的..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K:
照片没看明白,那个环形框架机架,电机是怎么固定在管接头上的?保证电机的垂直度应该是很重要的.. 求教.

电机座固定在一块板子上,然后固定到这个弯头上,我用了3个螺钉
你去参考下金源乐智 老师的帖子,他那个讲得很详细,我照着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几天了,新飞机试飞了吗?

飞过了,但是没视频,没买到绑相机的那种宽橡筋,找了很多地方没买到。
X宝买的话太亏了,邮费啊

整体还是挺满意的,我手抓的底部开大油门试过,没什么震动,这结构不是一般的结实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过了,但是没视频,没买到绑相机的那种宽橡筋,找了很多地方没买到。
X宝买的话太亏了,邮费啊

哈哈,你终于露面了,我还以为没飞成功呢,你可以用胶布固定呀,用手纸包好相机,胶布缠绕,一样结实牢固的。我买的橡皮筋是这种,15元一斤,一大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终于露面了,我还以为没飞成功呢,你可以用胶布固定呀,用手纸包好相机,胶布缠绕,一样结实牢固 ...

原来这个是论斤卖啊,我马上去淘宝买一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这个是论斤卖啊,我马上去淘宝买一斤

呵呵呵,是啊,论斤卖!用剪刀从中间劈开还可以变成两个细的,用塑料包装绳来连接皮筋也很好用。
   昨日去了几个电器商城逛了下,冷清的让人发憷,摄像机的样品少的可怜,服务员倒苦都是淘宝惹的祸,我都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

网友:
今天看了你的贴子,受启发。发表一些我的发现,希望给些点评。

环形四轴最结实最便宜代替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57343

网友:
大疆DJI F450

网友:
楼主正方形的机架做的不错,顶一个

网友:
历史证明,二楼出真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一流

楼主:
过奖了,就是瞎折腾

网友:
环形那个机架,换用3通连接碳管行不?多出来的一段碳管还可以加上电机座,电机比这样好固定吧?不知道强度会不会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