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2每次都需要GPS校准吗?

楼主(2014-02-14):
请问精灵每次飞行都需要GPS校准吗?如果不需要请问什么情况下应该校准。

网友A: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飞行前都要做一遍罗盘校正。

网友B:
不需要的,只是在磁场变化大的时候,或者你飞机安装的电子设备位置有变化的时候才需要

网友C:
飞了一年没校准指南针的飘过

网友D:
不需要這樣麻煩吧(每次飛)
!我是感覺到飛行會偏向、或者飄的很利害才會做校準

网友E:
换场地飞超过50KM需要校,没换场地只校一次就行了

网友F:
路过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G:
每去一个新场地飞都校准

网友H:
基本不校准且爽飞的路过

网友I:
不用校吧,重要的是GPS找不全绿灯不全亮坚决不起飞。,刚刚就因为一绿一红起飞结果就是失控撞树上了,三条浆报废了。

网友J:
说明书上很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