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450 起飞稳定 但是是不是需要向左修正方向

楼主(2014-02-14):
如题,飞越450机架,飞腾30A,朗宇2212,1047浆,NAZA lite ,无GPS,飞行还算稳定,但是要不断的修正方向,机头会慢慢向右偏,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自己给顶一个

网友A:
我也是轻轻的向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轻轻的向右转。

而且向右打方向明显比向左打灵敏的多啊...

网友:
电调稍大了点,向右偏要看看飞控是不是装偏了.

网友B:
装上GPS就不会自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上GPS就不会自转了。

但装上GPS炸鸡的机会就大了!我还是坚持不装GPS!

网友:
我用GPS飞,2年了妥妥的,炸机和GPS没多大关系,有风的时候没有GPS是没法飞的,还是上GPS比较好。

网友:
先看看主控有没有装偏,然后看看桨有没有破损

网友C:
同求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偏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  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偏得很厉害

可以打微调解决   但是很麻烦  应该是电机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