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胶板KBAR可以四种方式侧装吗?

楼主(2014-02-14):
退模很久了..最近新进了一个黑胶板KBAR.....可以麻烦大侠上图教一下四种方式侧装,及软件里该如何设置安装传感器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节操碎一地。。。。。

楼主:
请问一大,软件安装传感器四个图{紫色圈起来的四个图}该如何对应.”右前””右后””左前””左后

网友:
LZ说的是这个吧

网友:
我准备采用右后的方式

网友A:
问题是Vbar软件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Vbar软件不支持

嘿嘿,Vbar软件不知道自己被侧位安装的,见下图:

网友:
因为传感器的三路信号是独立的,用个开关物理切换一下,Vbar就被骗了。。。

网友:
其实原版软件设置侧位没有什么门槛,不知原版的Vbar为啥不开放侧位安装的方式?

楼主:
银战士版无开关能这样侧位安装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战士版无开关能这样侧位安装吗?

和原版一样,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原版一样,不行。

那就只有安装在底盘下面了,我的CX250肚子里已经安装了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