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选择?那个方案更合适?求教

楼主(2014-02-14):
方案一
机架:680轴距的H4

电池:6S 5000

浆:1447?

电调:铂金30A

电机:X4108S、V3508、4822、4225?(不确定那个电机更好,动平衡如何,多少KV更合适?)

飞控:NAZA V2 + osdmini

方案二

一代精灵+osdmini

已有D10控,鹰眼和两轴鹰眼云台,和400MW图传

想了解方案一,如后可以直接换云台挂微单(5R/3N)?方案二  一代精灵挂鹰眼和云台动力有富余?

请大家指教,是否有其他推荐的?

网友A:
跟我的配置差不多 我是4108电机 1555浆

网友B:
我用的是飓风4108 380KV,1447桨,870机架,挂微单。

网友:
680不適合上14吋槳! 12吋比較合理 KV值約 600~7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的配置差不多 我是4108电机 1555浆

380KV的?动平衡性如何?是680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飓风4108 380KV,1447桨,870机架,挂微单。

动平衡好不好,单个价格超预算了

网友C:
俺是六轴,用过4822和V3508,现在用3508,动平衡很好,比4822好很多。

网友:
4108 380KV不错

网友:
小机架上小电机  大机架上大电机 这样才。。。   给你点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俺是六轴,用过4822和V3508,现在用3508,动平衡很好,比4822好很多。

你只说了电机的大致型号,KV值呢?不同KV值,搭配的桨尺寸不同哦

网友:
干活的话不要选精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只说了电机的大致型号,KV值呢?不同KV值,搭配的桨尺寸不同哦

4822kv390     3508kv380,    用的都是1238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4822kv390     3508kv380,    用的都是1238桨。

不是说低KV值,转速低,抗风效果要差些,你的呢?抗风如何?

网友:
v2 飞控,680机架,四级风没压力,再大的风也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好不好,单个价格超预算了

这个电机动平衡很好,不带桨声音很小,几乎没有震动。

网友:
H4,用4822 690KV  4S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