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下我的四轴配置 大鸟多多提建议

楼主(2014-02-14):
飓风电机C4108 380KV               *4                                   1020

狮子锂电 5200MAH  30C  6S       *2                                    760

DJI 碳浆  1555                          *4                                    200

飞科达T6200平衡冲                                                            526

平衡冲适配器    20A                                                           360

H4折叠机架+脚架+天线架                                                    750

好盈 铂金电调 30A                      *4                                   436

neza  V2+mini osd+BTU                                                 2400

下面是遥控器了 真心不知道买那个  天9  t8fg  14sg    当然有价钱的因素  实在是不了解 没办法比较 也不知道性价比如何
最开始看中的是华科尔12S后来大家都不推荐就换了

上面配置就已经花掉7000了   包括邮费  电子秤 电量显示 接头乱七八糟的不细细说了 不知道我的配置值不值得 有没有更好的配置
大神们 那几个控性价比那个高一点 自己实用就行 不攀比 不炫耀 玩这个东西也是自己一个玩 并不是拿出去大家比较用的
多多指导配置 飞行重量 能飞多久

楼主:
自己占一个好座 坐等大神

网友:
欢迎入坑,,

楼主:
以前玩汽油车baja的 太重难搞 场地也不好找 对飞机纯新手 玩具都没飞过 米也不多

网友A:
直接14sg,真心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14sg,真心不错的说

麻烦介绍一下细节 比如比其他两个遥控器强在哪里 优势在那

网友B:
那电机比朗宇4108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电机比朗宇4108还贵

看网上评论 动平衡和性能都比朗宇要好一点 不是广告 在网上的评价确实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玩汽油车baja的 太重难搞 场地也不好找 对飞机纯新手 玩具都没飞过 米也不多

我去啊,遥控飞控可以买好一点的,建议买低配的练练手先。搞一套F450。不然炸鸡伤不起啊。

网友C:
牛都去了,不差牛绳,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都去了,不差牛绳,14SG

14SG 价钱好 东西肯定也是好,但是好在哪里呢,跟T8FG有什么区别呢 不懂,难道就因为是国外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14SG 价钱好 东西肯定也是好,但是好在哪里呢,跟T8FG有什么区别呢 不懂,难道就因为是国外的吗

T8FG只能用fasst的接收
T14SG可以用S-FHSS、FASST、跟有回傳功能的FASSTest三種接收
你查查這三種接收的價錢你就知道爲何新入控的都是14S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T8FG只能用fasst的接收
T14SG可以用S-FHSS、FASST、跟有回傳功能的FASSTest三種接收
你查查這三種接收 ...

多谢

网友E:
用天XX三年了,也没见得哪里不好

网友F:
天九算了。。遥控T8或者14都可以,建议14吧。。电池最好不要狮子。。。飞控我是相当不喜欢NAZA,喜欢稍微折腾一下就去搞APM吧,搞好绝对不失望,如果不喜欢折腾也有S4可以玩。

网友:
另外就是感觉充电器价格是不是买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天XX三年了,也没见得哪里不好

我也不懂,重来就没用过板控,现看看各控说明在做比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九算了。。遥控T8或者14都可以,建议14吧。。电池最好不要狮子。。。飞控我是相当不喜欢NAZA,喜欢稍微折 ...

电池哪里不好呢,麻烦请详细说说,飞控大家用naza的很多,好坏都有,比较头疼的问题

网友(2014-05-08):
引用 楼主:
电池哪里不好呢,麻烦请详细说说,飞控大家用naza的很多,好坏都有,比较头疼的问题

我也用过狮子,开始不错,大概50循环怀孕了,一片电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