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盘二次夹装精度

楼主(2014-02-14):
大家都知道三爪自定心卡盘二次夹装都会产生误差。如何消除误差或者尽量减小这个误差。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到底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达到目的呢?鄙人有一点小小的体会。就是磨卡爪。哪个卡爪下面的工件不吃草,就磨那个卡爪。这要反复折腾若干次才能见效果。不知道兄弟们都有什么高招?以上仅是个人体会。请兄弟们集思广益多多无私奉献,共同提高DIY水平。

网友A:
不用磨  反夹一个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一刀..三个爪子见光即可     外圆也是一样的方法  夹一根光轴扒三个爪子的外圆...........或者做软爪  三个爪子上面分别焊接一根冷拔棍然后夹轴承外环掏到同心...........不过一般做成软爪的爪子夹紧力度不如原装但可以反复焊接

网友:
软爪是可行的,精度至少能保持一次不大的合同干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磨  反夹一个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一刀..三个爪子见光即可     外圆也是一样的方法  夹一根光轴扒三个爪 ...

这个办法用过,有效果,但还是有微小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用过,有效果,但还是有微小的误差.

误差是不能避免的  即便是9轴加工中心双卡盘旋转装夹也有误差  普通机床控制在5丝以内就算合格   正常情况车卡爪得到的同心度大概在2丝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磨  反夹一个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一刀..三个爪子见光即可     外圆也是一样的方法  夹一根光轴扒三个爪 ...

反夹一个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一刀..三个爪子见光即可  。这个方法达不到要求地。因为内夹持和外夹持时卡爪螺纹的受力方向不同。卡爪螺纹的误差不是两三丝的问题吧?扳动一下卡爪的自游隙就清楚了。

网友C:
磨了也没用,在卡不同直径的时候还是出问题。磨爪只能是一个直径相对精确。

网友:
大家先要测量不同直径下的装夹精度,看误差是否在同一方向和同一误差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磨了也没用,在卡不同直径的时候还是出问题。磨爪只能是一个直径相对精确。

同意,不管用什么办法,普通三爪卡盘的结构都决定了它达不到很高的精度!

网友:
学习了,这个话题好,静等大侠!

网友D:
看来楼主还需要加强机械加工的基础知识!

网友D:
机械加工是需要制定加工工艺流程的,每台设备,每个步骤都有相对的用途!慢慢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还需要加强机械加工的基础知识!

本来就是小白菜。在51中毒了,弄了个小车床玩玩发现了这个问题。特来向大侠们请教地。还有没有其它的高招?请赐教。

网友:
三爪自定心卡盘的误差在5丝以内是正常的  新设备买回来可以测试  都是5丝以内(工业车床)  没有不差的     小型玩具我没用过不清楚哦  大概都差不多吧

网友:
误差是由盘丝精度决定的.

一般小卡盘能到3个丝左右!

需要精度高的,建议顶尖装夹.

网友:
装工件打表啊,哪头翘了敲哪头,打表本身就是基本功

网友E:
你的车也弄转啦,我的就是精度还没调好,目前20cm头尾相差10多丝,估计改数控的路还很远

网友:
磨卡爪费事,不如这样:先测量一下哪个卡爪偏移厉害,磨卡爪和盘丝接触部分,最好是用砂纸来磨

网友:
用夹套啊。简单方便。。。

网友:
备一套软爪  随时调整..........
反正那东西好做

网友F:
卡盘的盘丝就不见得精确。
车卡爪磨卡爪,是卡爪磨损了才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卡爪和盘丝间应该有间隙的。这个就注定精度的标准了。
貌似应该是打表校正是王道,有的是夹铜皮,还可以防止把表面破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加工是需要制定加工工艺流程的,每台设备,每个步骤都有相对的用途!慢慢体会

说的在理,工艺流程决定成本和产品品质

网友B:
软爪好是好,但小卡盘没有配软爪的,要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盘的盘丝就不见得精确。
车卡爪磨卡爪,是卡爪磨损了才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卡爪和盘丝间应该有间 ...

车一根需要调头的轴桶怎么打表也同心不了。

网友:
好的讨论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车也弄转啦,我的就是精度还没调好,目前20cm头尾相差10多丝,估计改数控的路还很远

回兄弟的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转了。目前正在调试。主要是卡盘有点老。间隙挺大。调头夹装车出来的杆总是不同心。在论坛向高手讨教,没见到高招。泼冷水倒不少。呵呵。20cm头尾相差10多丝?用顶尖顶着的时候吗?如果是的话调整尾顶就能调整好。一点也不难。仔细的调几次就差不多。忘了你买的是什么牌子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盘的盘丝就不见得精确。
车卡爪磨卡爪,是卡爪磨损了才有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卡爪和盘丝间应该有间 ...

卡爪和盘丝间应该有间隙。这话才说到点子上了。解决了他的误差就是一个好卡盘。卡爪头部的磨损可以说是微微了了地。很容易弥补。就是因为卡盘老了才需要解决地。如果是有米之人就犯不上费这个劲了。你说是不是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爪好是好,但小卡盘没有配软爪的,要自己做.

软爪一般都是自己做的  加工厂差不多的都有那个备用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兄弟的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弄转了。目前正在调试。主要是卡盘有点老。间隙挺大。调头夹装车出来 ...

主要还是床轨下沉部分没修好,至于尾座根本没法用,套筒不是原装的估计是上几手自制的,里面很粗糙,与顶针锥度根本不合,套筒于尾座之间有6mm间隙,根本没法抱紧套筒,整个顶针晃动,床轨部分下沉太厉害天天刮研,用锉刀的想法都有了,修好它遥遥无期,今天还爆电容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床轨下沉部分没修好,至于尾座根本没法用,套筒不是原装的估计是上几手自制的,里面很粗糙,与顶 ...

导轨磨损这样严重?尾顶也不能正常使用?那你亏大了。不是搞专业的,估计你自己修好的可能性不大。能原价处理就赶紧出手吧。把你的车床发个图片上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导轨磨损这样严重?尾顶也不能正常使用?那你亏大了。不是搞专业的,估计你自己修好的可能性不大。能原价 ...

我都修了一半了,怎能停,尾顶都打算重新做了,修好是能修好,就是比较辛苦,我的职业就是开车床出来的,车子的脾性能摸懂,只是工程量大,到15年吧,车床就能顺利成数控,坚持才是我的原则,亏了就亏了,出了只会害别人,而且被我搞的不成样了,已经拿不出来见人了,免得被冷嘲热讽,姑娘要出嫁时才最漂亮的,到时再牵出来溜溜

网友F:
有一种修复手段,但是,不适合大家。就是刷镀。注:刷镀和电镀略有区别。
这样可以把盘丝和卡爪配合的地方磨损量修复好,就像你说的:有钱这都不是问题。
谁叫咋钱袋子不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修了一半了,怎能停,尾顶都打算重新做了,修好是能修好,就是比较辛苦,我的职业就是开车床出来的, ...

支持你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那就加把劲吧。希望早日看到你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修复手段,但是,不适合大家。就是刷镀。注:刷镀和电镀略有区别。
这样可以把盘丝和卡爪配合的地方 ...

我就说嘛。总会碰到志同道合的。呵呵。也可以说是臭味相投吧。哈哈!看电刷镀技术介绍。是完全可以修复车床导轨地。

楼主:
哈哈!没有人跟帖了。看起来这个讨论即将终结了。但是还没有最后结论。难道这个难题还要留给后人吗?!

网友E:
我买了一套新的反爪,装上后精度很好,反装夹后误差较小,比较好调,原带正爪我的也没好精度,比较难调,当时抱着侥幸心理买的反爪没想到还能用,与卡盘t槽连接几乎严丝密缝,35块,过点时间再买个正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套新的反爪,装上后精度很好,反装夹后误差较小,比较好调,原带正爪我的也没好精度,比较难调,当 ...

我也买了新反爪真的不错。也准备再买一套正爪。把旧的当试验品,可劲折腾。

网友G(2014-06-08):
这个问题很闹心,深有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闹心,深有体会。

呵呵。好久没有人跟这个帖了。看起来已经解决的都不来了。没解决的也不来了。原因是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出台。

网友H:
比如ER铣刀柄是用高精度车床才做的出来吗,精度跳动一丝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如ER铣刀柄是用高精度车床才做的出来吗,精度跳动一丝不到.

一般ER铣刀柄是用高精度磨床磨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种修复手段,但是,不适合大家。就是刷镀。注:刷镀和电镀略有区别。
这样可以把盘丝和卡爪配合的地方 ...

原来还有这种技术呀?  刚才了解了一下,看来很适合DIY用呀,关键的是不知道那个“电源”要多少钱(能DIY???)~~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不用磨  反夹一个轴承外环用里孔刀掏一刀..三个爪子见光即可     外圆也是一样的方法  夹一根光轴扒三个爪 ...

纯属误导,撑着外爪镗内爪不但不能提高精度,还有可能加大误差,而且会使卡爪外大内小变成喇叭形。因为内卡和外卡时用的是卡盘内端面螺纹的卡爪的相反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纯属误导,撑着外爪镗内爪不但不能提高精度,还有可能加大误差,而且会使卡爪外大内小变成喇叭形。因为内 ...

不解释.....请教一下车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如ER铣刀柄是用高精度车床才做的出来吗,精度跳动一丝不到.

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纯属误导,撑着外爪镗内爪不但不能提高精度,还有可能加大误差,而且会使卡爪外大内小变成喇叭形。因为内 ...

镗爪时要调整车刀架的角度才不会变喇叭形。

网友:
我的一台C620旧车床,二次装夹误差十几丝。重调主轴轴承间隙后,将卡盘卸下,对主轴卡盘接口盘外圆车去二十余丝,装回卡盘,螺丝略微上紧。卡盘装上一节磨床磨光的轴,在轴上打表,用铜锤轻击卡盘找正,耐心点可使误差在一丝内,上紧卡盘螺丝重新装夹,误差可控在三丝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解释.....请教一下车工

本人50多了,干机加工30年了,别的问题不敢说,这个卡盘的事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