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是干嘛用的?什么情况才用?

楼主(2014-02-14):
微调是干嘛用的?什么情况才用?

网友A:
什么微调?

网友B:
就像你的机机偏向左边,就微调往右边拧

网友C:
是说控的微调吧

网友D:
微調.........看字面都清楚啦!!微微調整,少少調節,..............要看那個CH有用這微調掣,微調掣就是這CH用的.

网友E:
呵呵,我基本都是把机机调到不用微调调整,所以我微调没用过,帮顶。我的是小6通,250及以上的没飞过,估计到那个级别能用到。

网友F:
遥控器上有四个微调键,现在玩模拟器,貌似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