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电脑发个求助帖......

楼主(2014-02-14):
不懂电脑只好求助万能的神坛了。在64位电脑里装WKM驱动,不知应该下载哪个?请教了,谢谢你!

网友A:
貌似看操作系统,系统win8下上面那个,不是win8下下面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看操作系统,系统win8下上面那个,不是win8下下面那个

共两个,是WIN8下面的那个吗?

网友B:
老汉,你的电脑是哪个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汉,你的电脑是哪个操作系统?

电脑型号 联想 ThinkPad T43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7 专业版 64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第三代酷睿 i7-3632QM @ 2.20GHz 四核
主板 联想 2342CTO (英特尔 Ivy Bridge - QM77 Express 芯片组)
内存 8 GB ( 三星 DDR3L 1600MHz )
主硬盘 日立 HGST HTS725050A7E630 ( 50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NVS 5400M    ( 2047 MB / 联想 )
显示器 联想 LEN40A1 ( 14 英寸 )
声卡 瑞昱 ALC269 @ 英特尔 Panther Point High Definition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英特尔 82579LM Gigabit Network Connection / 联想

网友B:
那就不下那个WIN8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下那个WIN8的呗。

哦,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选择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