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战斗就牺牲了,娇嫩的电池

楼主(2014-02-14):
买回来还没有用,11.6伏保存了一段时间,拿出来不小心掉在地板上,装在机子上试了试还可以用,就拿下来充电,不一会报警。已测试由3S,变成了2S了。还有什么用吗?有时能测出来是3S的,但最后一节只有1点几伏。其他两节为3.8伏左右

网友:
也许是平衡线接头脱了呢,实在不行就改2S用吧。

网友:
花牌电池,质量没这么差吧

网友A:
用镍氢模式充1分钟再用锂电模式就行了

网友:
我有一篇帖子,就是救电池的。你去找的看看。希望有用

网友:
飞航模2年,  用过花牌,狮子,格式,3E,  对花牌没什么好印象, 性价比太差。   狮子都比花牌强,最起码便宜,造坏了换新的。。。 格式是足料!!! 现在都用格式, 贵是贵点,但是过放几次也没事。  质量很好!!!

网友:
應該是分壓線掉了!

网友:
量一下单节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镍氢模式充1分钟再用锂电模式就行了

没有这样冲过,不知道用镍氢模式设置成什么样子,我打开看看线头焊接的都好好的,

网友A:
这电池压根没坏,只是过放了,电压低,充电器不认,你就调到镍铬模式把电池充上1分钟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池压根没坏,只是过放了,电压低,充电器不认,你就调到镍铬模式把电池充上1分钟

我也感觉是刚才量了一下,第三节为1.几伏明显比其他两节电压低很多,镍氢和镍铬不论哪个都行吗?你前边好像要用镍氢模式的???如果用镍氢用自动模式冲可以吗?

网友:
都ok 只要恢复电压

网友:
锂电就是娇嫩

楼主:
谢谢你 的指点,我用镍氢模式,1安充电了,1分半左右的时间。然后又用锂电模式充,成功的恢复了原貌,测量一下,电压分别为有4.11---4.11---3.93,不知道能不能用。一会试一下。

楼主:
充了好久,最后只充到4.18---4.20---4.07老是这个电压,也没有自动停,让我给直接卸了。看来这个电池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问题的,用一下试试再说。。。。

楼主(2014-03-20):
这块电池现在有一节有点鼓,但勉强可以使用,电压为4.18--4.2--4.12
但明显比普通的电池耐用性差点,还可以用了4次了,比别的少飞几分钟,另一块飞10分钟,这块飞7分钟。

网友B:
锂电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但是既危险又娇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