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电机座,我的飞机应该也是不平的 所有求问怎么装平 飞机自旋啊,没办法了

楼主(2014-02-14):
如题求问  可以用铅锤线的方法不

网友A:
买两个小的水平尺啊,中心板放一个,电机座放一个,慢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两个小的水平尺啊,中心板放一个,电机座放一个,慢慢调

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但是 m1 m3电机转速还是快一点

网友B:
請問LZ什么飞控? 电調油門行程校準了嗎?

网友:
自旋也有可能是飞控安装的稍微有点斜哦,楼主检查检查,宁外再看看油门行程,最好把几个电调并到一起调保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LZ什么飞控? 电調油門行程校準了嗎?

SX  铂金已经校准

网友:
电机轴上套跟管子. 用三角尺什么的, 是不是垂直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