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3810喷水遥控船改装求指点

楼主(2014-02-14):
给孩子买了个恒龙3810五通喷水遥控船,,用下来,觉得操作不便。都是开关控。想改成比例的。
   现在想法如下,请指点:
一,船是单380电机带舵的。  打算改成舵机打舵,用FUTUBA S3003那种的够不。电机不换,配个有刷双向电调,30\40A的电调足够了吧。
二,遥控想用至少六通的,左手油门就不改(可能用来飞电直),右手用来前进后退左右转。想买天地飞的,天地飞六通好几个版本,不知道用在水面,搞哪个好啊
三,这个船带个小电机水泵喷水的(应该是180电机),能通过接收机输出直接工作吗,反正只需要直接一个方向转。需要使用电调吗?
四,电源的话,是不是配了7.4v/11.1v的电调的话,就可以两种电池皆用了。
大师,老手们请多指教

网友(2014-05-19):
帮顶,请高人回答。

网友:
三个月前的帖无人回复。。。

网友:
我也在改,一起探讨
一,船是单380电机带舵的。  打算改成舵机打舵,用FUTUBA S3003那种的够不。电机不换,配个有刷双向电调,30\40A的电调足够了吧。    可以
二,遥控想用至少六通的,左手油门就不改(可能用来飞电直),右手用来前进后退左右转。想买天地飞的,天地飞六通好几个版本,不知道用在水面,搞哪个好啊,我用的是WFT06II
三,这个船带个小电机水泵喷水的(应该是180电机),能通过接收机输出直接工作吗,反正只需要直接一个方向转。需要使用电调吗?接收机不可以直接驱动电机,至少要整个电子开关或者单向电调
四,电源的话,是不是配了7.4v/11.1v的电调的话,就可以两种电池皆用了。有刷电调一般来说是为7.2V设计的,11.1没试过,要测试下那时的电流,我准备直接上2S 15AH的life电池,同时也做压舱使用。

网友(2015-03-27):
我的改得差不多了 配置是豹子2860 5050kv 2s5200并联 435浆 虾哥轴系 320A双向有刷电调一个 金属此轮泵一个

网友:
3810的改装贴很多,论坛搜一搜3810就出来不少,我也改了几艘,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