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了,电池到底是用3S还是4S的效率更高呢?

楼主(2014-02-14):
以前听说同样配置下用4S效率比用3S高,我也一直这样认为,但是刚才无意中看到某个电机参数表(见下图:),请大家对比相同颜色标注的上下两组数据,配的是同样的桨,在输出同样的推力时,3S的力效要比4S高呀,而且还高不少呢,

这不是矛盾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其他电机的数据还没仔细看过,不过这个应该普遍的特性,这样看来的话,在最大推力足够的情况下应该尽量用低电压电池才对呀。求解。

网友A:
同样的推力情况下..电压越低电流越大.也就说越耗电....但重量越高越需要更大推力...所以配适合就行.

网友:
建议用3s,因为以后升级的话可以用串连口连接成6s,因为升级一般都会到6s配置的

网友B:
我当时看了朗宇的2212电机拉力表,我也疑惑过,想想还不如用2S后来我明白了,还要满足你机器的机动性,比如急升时的拉力需要,而且你一般在悬停的时候,基本也是小电压,我基本选择是悬停的时候达到他的最佳G/W数就可以了,这样能保证在大部分时间你是处于最大功效的飞行,这样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飞行时间。

网友C:
一个电池电机再到桨的系统,效率要高,每个环节效率都要高才行。

电池到电机的纯电部分,主要看线路损耗和电池内阻损耗,所以用低内阻电池,短粗的连接线,好插件,电调到电机也要短粗最好直接焊接。焊接质量要保证,每股铜丝都要焊好。电池电压适当提高,也就是3串对4串的优势。这样这个部分效率就高了。

电机效率要高,负载不能太大,如果要求扭矩大比如直接驱动螺旋桨,要用扁平电机,这主要好处是可以轻一点。

桨效率要高,一是本身设计制作和材质问题,桨叶升阻比要高,二是使用在合适的工况下,大螺距桨飞高速,慢飞桨不要用太高转速,四轴桨再怎么大桨距也就五寸上下。

所以对楼主的情况,想要效率高,四串电池配kv稍低的电机就对了,就像现在六串的450直升机那个路子。

网友:
高电压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推力情况下..电压越低电流越大.也就说越耗电....但重量越高越需要更大推力...所以配适合就行 ...

你把电压乘电流,得到功率,应该对比功率的。因为电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时看了朗宇的2212电机拉力表,我也疑惑过,想想还不如用2S后来我明白了,还要满足你机器的机动性,比如 ...

我飞固定翼,大动力主要是起飞的时候需要,我现在想只要能起飞得起来,用3S在巡航时会更省电,

网友:
另外表里数据可能有误,而另一个情况就是不同油门开度下的效率问题,这个我也想研究下,因为简单滴看,电机转速一样,带桨一样,效率应该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电池电机再到桨的系统,效率要高,每个环节效率都要高才行。

电池到电机的纯电部分,主要看线路损耗 ...

嗯,有道理,要综合考虑

网友:
固定翼还纠结这个干嘛?只要起飞没有问题,3S就3S,你想省电是想飞远航?远航不要考虑这个,好好考虑所有东西的稳定性比考虑这个靠谱。

网友:
高电压适合于低KV的电机配大桨,转速低,力效好,这3110  2212这样的 电压弄那么高,转速也就会更高,高转速会获得更加好的稳定性,但效率会低 的

网友D:
以下才是要点,才是根本:

按照3S电池配置的电机KV和完全对应的桨尺寸,3S时效率达到最高点,如果换上4S电池,那4S就效率不高!

按照4S电池配置的电机KV和完全对应的桨尺寸,4S时效率达到最高点,如果换上3S电池,那3S就效率不高!换用6S同样不高!!

你提供的数据根本不是、也根本不能用来证明电压越高效率越高,或者相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首先更正一个误区,你看的这个列表是电调供给电机的电压,不是电池供给电机的电压,这样有什么不同呢?简单 ...

的确在相同功率情况下   大电压的电流是小于小电压的电流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小电压设备在同功率的情况下在线路上的无功功率加大。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想着线路也很短,导线的导电率也很高,电机等等设备工作时间也不长这样的情况下线路损耗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呀。导线的全部电阻估计也不到2欧姆吧。应该是用毫欧姆计算的吧  这样一算下来好像线路损耗的也不大呀……这作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的确在相同功率情况下   大电压的电流是小于小电压的电流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小电压设备在同功率的情况 ...

哎,真服了,电池就那么多的电量能省下一点是一点,再者我跟你说过了首先你的这个数据并不完善,就简单的来说当电调输出的电压相同配置螺旋桨相同的时候电机的功率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你拿推力来比较不如那同功率下的效率来比较准确,在者这个实验数据本身就有缺陷,3S和4S配置的螺旋桨是不一样的3S要配大一些的螺旋桨高KV值电机,4S陪小螺旋桨低KV,就是说在实际的使用的时候电机和螺旋桨的选择是不同的,真正使用的时候是使用的不同的KV值和螺旋桨,最后最后就算是同样的螺旋桨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在不同型号的飞机上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在地面静止时的测试数据,在静止时慢速桨也比***螺旋桨效率高,低转速也比高转速效率高,但是如果你是用在运动中的飞机上就不一样了,慢速机要配慢桨效率高,竞速机要配快桨效率高。等你飞过一段时间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下才是要点,才是根本:

按照3S电池配置的电机KV ...

正解

网友:
这本是个系统问题,精细的讲要结合电机特性、桨的工作曲线、飞机飞行速度甚至是电池内阻、电线电阻一起计算才可以得出最高效率点,很复杂的。对于我们,简单的方法就是轮流装飞机上试试就行了。

网友G:
表格数据有问题,红色标注的,转速高,推力小

网友(2018-10-28):
引用 网友G:
表格数据有问题,红色标注的,转速高,推力小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