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电机轴戳到锂电池

楼主(2014-02-14):
飞30E的时候太爽,打错舵低空直插地面,然后第二天就发现锂电中间片居然没有电压!
后来分析原因,原来是3S电池中间片被戳到了,另外两片正常。就因为戳这么一下,第二片好像内短路了,充一点电压就会自己发热跌到0V,但是另外两片还是好的,电池放家里两天了也不知道怎么办,拆了改成2S又用不着,丢了觉得浪费。
电池成色7、8成新,炸鸡前飞起来还是挺暴力的,有需要这电池的模友可以私聊我。下面上图

网友:
拆开看看有无漏液,还是线路短路了

网友A:
应该和我的情况一样,跌了一下就成2S的了。有一节明显是电压底,不是坏了,而是跌落导致放过电了。等我解决了问题就回复你,有人建议用镍氢模式冲一分钟。

网友:
原来飞一个泡沫的小3a,炸鸡后木条电机轴把电池撞出个坑。。。可是块新电池啊,后来试了几次发现没问题纠结着用了。。。还得自己注意点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和我的情况一样,跌了一下就成2S的了。有一节明显是电压底,不是坏了,而是跌落导致放过电了。等我解决 ...

充了一点电压之后,它(中间那片)会自发热,直到0V,说明内部自短路了。

网友:
没有用了,赶紧的扔掉。不定时炸DAN。

网友:
买一片换上

网友B:
花牌的可以返厂有偿换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的可以返厂有偿换电芯,

根据3楼同志的反应以及我最新发现的问题(见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我严重怀疑是花牌电芯的质量问题

网友C:
我的一块花牌炸鸡直接撞击水泥地面,浓烟滚滚,场面壮观,吓得赶紧拔掉,然后起火。
当时多亏动作快,不然连我的450一起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一块花牌炸鸡直接撞击水泥地面,浓烟滚滚,场面壮观,吓得赶紧拔掉,然后起火。
当时多亏动作快,不然 ...

这个倒不能怨花牌,任何电池这样砸都会爆炸。

网友(2014-04-17):
楼主悲剧了啊

网友:
没有燃是幸运

网友:
不算严重!

网友:
锂电池这么爱着火吗

网友(2014-05-18):
好的留下,坏的丢掉,再买一个1S加上去,凑合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