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耐500EVO V2改装机身套件 问题

楼主(2014-02-14):
如题  我想用这个机身装一台500  不知道哪些配件跟飞越的通用      知道的前辈请帮小弟解答一下

网友A:
就我上次看到實機的印象
主軸座,馬達座(?)尾前箱組,十字盤導軌,機頭固定柱(後),分離式腳架(一體式的不能裝,間距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我上次看到實機的印象
主軸座,馬達座(?)尾前箱組,十字盤導軌,機頭固定柱(後),分離式腳架(一體式的不能裝 ...

我就是想知道  飞越的主轴  旋翼头  能不能配这机身

网友:
主軸,旋翼頭那些沒什麼問題,基礎參數是一樣的

网友:
大部分500ESP的配件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