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火 要体验 第一次做多轴 680机架 V2 试飞 照片 视频来了

楼主(2014-02-14):
680机架 4228 390电机 M-V2 6S5200毫安电池 无任何挂载 GPS模式起飞 悬停试飞25分钟  完毕电量3.5感度170 姿态150 (网友建议)
老手帮我看一看 要落地前有一点小晃动(第二个视频) 老手帮忙看看 有问题吗?可以航线不?
第一次玩多轴 第一次装多轴 直接上了六轴 没想到调参软很方便 不难 赞一个!!

网友A:
顶起来,但是没看到视频

网友:
祝贺楼主,视频呢!

网友B:
请问您这是以前有飞行经验?

网友:
恭喜楼主入新机

网友:
一来就六轴有米啊

楼主:
视频来了 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这是以前有飞行经验?

只玩固定翼和船     旋翼机是第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但是没看到视频

来了 帮忙看看

网友C:
可以航線飛行但是要外加地面站!第一次就有此成果不錯!
關於落地前小晃算正常,地面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航線飛行但是要外加地面站!第一次就有此成果不錯!
關於落地前小晃算正常,地面效應

谢谢 我说的航线飞行是飞出去了~~呵呵

网友D:
感度略微高了,横滚俯仰各降10个试试看。

网友E:
第一次就上大6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度略微高了,横滚俯仰各降10个试试看。

你好 谢谢 是根据飞行视频情况给的建议吗 我试了前后左右都还是比较稳~~我没蓝牙调参 怕出去后再跑回来 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是根据飞行视频情况给的建议吗 我试了前后左右都还是比较稳~~我没蓝牙调参 怕出去后再跑回来  ...

所谓感度调得好,指的是飞机在有风的时候也能稳定的悬停和飞行,这样就需要感度稍低于临界值。方法是在无风的时候把飞机调到刚刚不抖,稳稳悬停,然后再把感度放低一点。等有二三级风的时候再拉出去测试下GPS定点,如果飞机被风吹得摇摆乱抖,那就是感度依然高了,需要再降(注意观察是俯仰抖还是横滚抖还是都抖);如果飞机能以一个抵抗风力的倾角比较稳定的悬停住,那就说明你的感度调得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谢谢 是根据飞行视频情况给的建议吗 我试了前后左右都还是比较稳~~我没蓝牙调参 怕出去后再跑回来  ...

新机调参的时候,最好赶个有二三级风的天气,带个笔记本电脑,边飞边调,直接把飞机调到一个最理想状态。二三级中能稳定悬停,无风的时候也会一样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就上大6轴,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我模型弄十多年了 上六轴有什么了? 何况就是一个基本配置 用的V2  别动不动就土豪土豪的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感度调得好,指的是飞机在有风的时候也能稳定的悬停和飞行,这样就需要感度稍低于临界值。方法是在无 ...

好的  感谢

网友F:
配置和我一样 貌似感度高了 我才150    还有这个鸡鸡配置震动大  我现在DJI狗台果冻严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模型弄十多年了 上六轴有什么了? 何况就是一个基本配置 用的V2  别动不动就土豪土豪的喷~~

没有喷的意思,羡慕而已,我有F550觉得轴距的原因,装配下来留空时间和载重差些,也有意装一套680,但是又觉得680的轴距也稍微小点,

大家论证一下,如果680买来然后自己在买几根16mm的碳管,增加轴距到800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喷的意思,羡慕而已,我有F550觉得轴距的原因,装配下来留空时间和载重差些,也有意装一套680,但是 ...

直接8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置和我一样 貌似感度高了 我才150    还有这个鸡鸡配置震动大  我现在DJI狗台果冻严重

我那天没上狗思 硬挂的  没觉得有果冻啊~~~桨摔过没 平衡检查过吗?

网友:
一共多少钱呀

网友:
羡慕大六轴,这出去太拉风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那天没上狗思 硬挂的  没觉得有果冻啊~~~桨摔过没 平衡检查过吗?

桨没摔过  APC的桨 不用做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桨没摔过  APC的桨 不用做平衡吧

减震球会不会太硬 你还有大疆狗台 减震球没问题哦 分了角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震球会不会太硬 你还有大疆狗台 减震球没问题哦 分了角度的

我买了一块16个减震球的减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