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飞行中突然红黄闪怎么回事、

楼主(2014-02-14):
今天飞我的680  这是第二次起飞  ,一开始把准备工作都做完,GPS模式起飞,一开始好好的突然指示灯红黄速闪,飞机迫降,然后我做了下校准指南针,把电断掉,等了一会重新通电,过了一会还是红黄速闪,这是怎么回事,求解 、我该怎么解决呢?求大神指点迷徑。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LS的太狠了. .. 什么飞控什么gps都不写. .. . 你去医院就说你疼医生能给你看病吗?!

网友:
电池没电了亲

网友:
干扰了吧

楼主:
有电的 ,我检查了·

楼主:
恩  我在这个地方飞过一次了     GPS的事,又重新效准了一次还是不中·。

楼主:
我的是NAZA飞控,不好意思啊  没有写整齐。见谅,菜鸟

网友A:
信号不好…应该是卫星型号不好…降落是对的…或者换成姿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不好…应该是卫星型号不好…降落是对的…或者换成姿态模式…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木偶发表于2014-02-15 09:34:45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换个地方飞

网友A:
木偶发表于2014-02-15 09:34:45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不要在大楼多的地方飞…开阔的地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大楼多的地方飞…开阔的地方最好…

谢谢  ,明天试试吧   换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明天试试吧   换个地方

客气~~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