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4通道接收机的改造

楼主(2014-02-14):
先前买的64通道接收机一直用6通道的,4通道的一直闲置,未用过。主要原因是我飞3D,副翼用2个舵机,每个舵机各用1个通道。4通道舵机的优点就是重量轻,只用2点几克。我想一般情况下,接收机的主芯片均一样,固件也一样。只不过引出的通道数不一样,是否可以将4接收机富裕的通道引出,改为5通道的呢。于是将接收机通电,用示波器观察4接收机富裕管脚是否有输出,结果有几支管脚有脉冲输出。我就决定将4通道后的5通道引出。为了将其引出,决定将1通道的电源正极与其他通道的电源正极的连接切断。将其作为5通道的信号输出脚。而15通道的电源正极公用,由4通道后面新加的电源正极引出。天地飞接收机的信号是由主芯片通过150欧姆的电阻再加11000p1n的电容滤波后(滤波电容的另一脚接地)引出的。于是找了个1n的贴面电容,将其焊接于电源负极与5通道信号的引出脚(原1通道电源正极改的)之间,这个不难。难的是150欧姆电阻与主芯片的焊接。由于已无焊接贴面元件的条件,只能用普通插接件替代。电阻的一端焊接在5通道信号脚。再找一细导线,先将其一端折弯45度,在上面点上一个小焊锡疙瘩,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使用特尖头电烙铁小心的焊接在4通道后面的管脚上。这个过程有可能重复多次,不是焊接不牢,就是管脚之间短路。焊好后再将导线的另一端与电阻焊接。随后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若一切正常,就可通电测试了。若测试无误,可用502将电阻粘接在主芯片的上方,以免震动影响使用。这样改造后重量为3克,增加了零点几克,效果不错。这对于重量要求苛刻的机型十分有用。若想再多引出几个通道,可参照此方法。对于不熟悉电子电路的模友,建议慎之,以免得不偿失。以上拙作希望对有意改造接收机的模友有所帮助,不足之处请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厉害,请问一下我的rx701信号输出教的前面有个小电阻,我跳过小电阻直接连线到输出脚这样会有问题吗??
我测试过能正常飞行,但是接受拔掉电调线后重接会不通电,要搞一下大电容才通电这样子,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也行?。。。好吧

楼主:
3楼的问题最好有图,另外大电容接哪请讲清楚。

网友:
佩服啊朋友

网友:
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引出更多通道?

楼主:
可以引出更多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