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F尾轴问题,是个案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

楼主(2014-02-14):
新入的X7F折腾的不轻
飞了不到10次,尾轴中联那里就松动了2次,幸苦起飞前会细心检查,不然上天的话就是直接自旋炸鸡。
晚上回家拆开后才发现,X7F自带的尾轴的孔开的不深,导致M3止拽螺丝不能完全锁入,再强的螺丝胶也扛不住,飞几个起落就会松
换了买的尾轴配件,发现开孔很深,M3螺丝能完全锁入,加上螺丝胶,怎么飞都不会脱落。
X7F的尾轴,不知道是这样设计的,还是有问题?希望GAUI能重视下

左边是X7F自带的,右边的是新买的配件

网友:
我的X3 孔也小,明天拆了  改一下

网友:
回楼主,这应该只是生产批料不同的差别,您这些应该都是原装轴。

我建议在轴要接触尾中联的面上,抹上一些螺丝胶再安装,然后顶丝再沾多一点螺丝胶锁上。

这个位置确实蛮容易松动,任何直升机都一样,我甚至会用R48缺氧胶固定这个螺丝,因为这个部分都是金属,未来如果我想取下,直接喷火灯伺候即可。

楼主每次飞行必定检查,这是好习惯,值得嘉许!

网友:
X3刚装,这个地方的孔也很小,有没有人出过问题啊?

网友:
X3这个地方的孔也很小

网友:
这就是赚钱之道

网友:
幸好X7F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