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金属大力舵机能不能用汽油机?

楼主(2014-02-14):
车用金属大力舵机能不能用汽油机?

网友:
看你用什么牌子了,比如辉*有个金属大拉力价格低,但是虚位大、中点易卡死就不适合玩汽油机。

网友A:
舵机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只要扭力够,几十块的20公斤舵机也可以飞大汽油机。但用便宜舵机就多了风险,飞机绝对不能在人口密集区飞,要做到保证炸鸡不伤人的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这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只要扭力够,几十块的20公斤舵机也可以飞大汽油机。但用便宜舵机就多了风险,飞 ...

樓上講得極對.

网友B:
油机太危险了,你就不要研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机太危险了,你就不要研究啦。

没听说过汽油机砍死人的.只有甲醇机才会砍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汽油机砍死人的.只有甲醇机才会砍死人

汽油机莫说砍到人,就是机翼撞到人都危险得很。飞机的杀伤力是看重量和功率,不管是什么动力,只要动能到位就危险。最小的20CC汽油机等于120级甲醇机。。。大的就不用说的

网友:
我想应该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