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新一下MissionPlanner后apm无法连接电脑 (复发)

楼主(2014-02-14):
能刷固件。。。除了第一次打开程序能连上,但是进过几秒后就断开了。。。

接来下每次连接都提示timeout 。。。。。。

直觉告诉我是MP程序的问题。。我升级到1.9.95.4出现了这种连不上的情况。。。于是我重新下了一个。。结果就能正常连接上了。并且跟新到1.9.95也可以。。断开了也能再连上。

擦累。。。到了晚上

连接的时候又这样了

求破。。。。为什么啊!~

网友A:
检查下:软件界面右上角的串口是否要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软件界面右上角的串口是否要换一个?

那个肯定没错。。。因为有第一次可以连上。。。。。

网友:
这个端口每次断开后,再联机是可能更换的,好像是有2560这几个数字的才是正确端口。。

网友:
外的也连不上   好烦,,,远程端读不出数据来。。。

网友:
从启下电脑就应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