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刚刚入魔,打算买架好小子,求助

楼主(2014-02-15):
希望各位前辈能给我一个较详细的清单,打算自己买部件装机,谢谢!

网友:
空机 2600KV电机 6寸桨 4个9g舵机 30A电调 1500ma-2200ma电池

楼主:
任俺飞发表于2014-02-15 00:45:20
空机 2600KV电机 6寸桨 4个9g舵机 30A电调 1500ma-2200ma电池
恩,好的谢谢你啦!

网友:
看我的帖子,同样的问题。

网友:
恭喜你入魔 哈哈

网友:
新手,面临同样的问题。顶一个

网友:
恭喜你入魔 呵呵   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配置一、摇控器(入魔必需之),根据各人经济条件,最好选择好些的,国产的天地飞、小日本的福他妈、JR等等都不错的。二、充电器  亦根据个人经济条件也最好选择好些的(也是入魔必需品)三、就是飞机了,刚入魔可选择好小子,塞斯纳,板机都是不错的。根据所选择的入魔机型再去选择电池,一般 3S  2200  20C电池即可。数量也不亦太多4--6块足也。  四、其它附件可入魔后,根据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再增添(因为有些附助的东西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就配齐的,慢慢玩一些时间,需要什么自然就会知道了,这样的好处避免多数魔友开始什么都觉得有用,最后买回来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强烈建议如条件允许摇控器、充电器一定要买好些的,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你入魔后天天要用,且又不能经常更换的。仅仅是个人意见。请参考之。不对之处也无他意请谅。

楼主:
想飞--飞不高发表于2014-02-15 15:22:23
恭喜你入魔 呵呵   应该按照这样的顺序配置一、摇控器(入魔必需之),根据各人经济条件,最好选择好些的,国产的天地飞、小日本的福他妈、JR等等都不错的。二、充电器  亦根据个人经济条件也最好选择好些的(也是入魔必需品)三、就是飞机了,刚入魔可选择好小子,塞斯纳,板机都是不错的。根据所选择的入魔机型再去选择电池,一般 3S  2200  20C电池即可。数量也不亦太多4--6块足也。  四、其它附件可入魔后,根据需要一步一步的慢慢再增添(因为有些附助的东西是你不可能一下子就配齐的,慢慢玩一些时间,需要什么自然就会知道了,这样的好处避免多数魔友开始什么都觉得有用,最后买回来一大堆用不上的东西)。强烈建议如条件允许摇控器、充电器一定要买好些的,因为这两样东西是你入魔后天天要用,且又不能经常更换的。仅仅是个人意见。请参考之。不对之处也无他意请谅。
恩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4-03-18):
楼主的好小子飞起来了么

网友:
我也想自己做个好小子 刚刚入魔没几天 练了几天模拟器

网友(2014-04-24):
华科尔D10   朗宇X2212 1400KV电机  8060桨若干  好盈40A电调   格式3s 2200mah电池 B6充电器一套 银燕9g舵机X4  舵角若干,纤维胶带一圈,碳杆若干,2mm钢丝若干,我现在想起这么多,还有不够的楼下补充

网友:
恭喜你入魔

网友:
好小子其实不算好飞,好飞的冲浪者更舒服。号称新手摇篮机。2212KV2200电机  6寸桨 30A电调,2200MA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