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大托板的齿轮处走刀箱铸铁机壳裂了,能焊接吗?

楼主(2014-02-15):
今天上床没注意自动走刀大托板撞到东西卡住了,虽然立刻停了自动走刀,但是摇大托板还是感觉极其费劲,一顿拆啊,发现是用来和齿条咬合那个齿轮的轴别弯了,然后用来抱住那个轴的走刀箱的铸铁部分断裂了,现在轴砸回来了,问题是那个铸铁部分能焊接吗?我看了一下断口是深灰色的。

网友:
上图看看?球墨铸铁焊接很麻烦的

网友:
球墨铸铁?想的美哦!灰铸铁哦,能给你HT200就不错了!

网友:
    铁板打补丁试试看。焊接最大的缺点就是变形。

网友:
用507焊条吧,最好用直流焊机,交流焊机容易粘焊条电流必须大些才能用

网友A:
可以用铸铁焊条焊接   最好加热到暗红色再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铸铁焊条焊接   最好加热到暗红色再焊

行家里手啊!

网友:
以前焊过冲床和剪板机   加热之后确实比常温焊接效果好......

网友:
铸铁的不建议焊接,因为一般人没有铸铁焊接条件。看看周围有厚的地方把孔挖大用钢做个套打个补丁,钢套用螺丝连接。或者别修了找厂家发一个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铸铁焊条焊接   最好加热到暗红色再焊

道听途说,可以用铸铁或507焊条焊,不用加热,焊件打坡口焊缝终点钻孔, 焊缝上多点点焊,每个点都不能焊时间长,焊每个点都需要敲击去应力。焊后保证焊件温度不能升太高

网友:
    裂纹还是打补丁镶套安全,裂纹终点打个小孔消除应力防止漫延,如果是粉碎性的才用焊接。

网友:
去买一个吧,改装数控车床的地方可以找到成色很好的各类走刀箱,废铁的价格。

网友:
找厂家买配件。不会很贵的

网友:
自己焊弄不好会将整体部件搞坏报废了的,千万要三思而后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道听途说,可以用铸铁或507焊条焊,不用加热,焊件打坡口焊缝终点钻孔, 焊缝上多点点焊,每个点都不能 ...

铸铁焊接之后在冷却的过程中焊缝会开裂    加热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打坡口是必须的  点焊也可以  但是强度可能不够  除非你反复点很多遍   那个效率.........

网友:
不要听250们瞎白话。找一位高手焊工。他就全部解决。

网友:
楼主发给我吧免费给你焊好焊条都不用你出,河北保定15932177318我姓于

网友(2019-03-28):
楼上的这位朋友真热心

网友:
铸铁箱体首先是可以焊接,加热焊之后要保温减少应力。轴弯了,用“砸”的办法校直?路子实在太野了!

网友:
看人焊铸铁辊轴头,不加热,用铸铁焊条,焊一焊,锤一锤就行了。

网友C:
在专业机修那里,这样做法会被开除的。我相信国内必定还有比这更低级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