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5浆的问题 有用过的模友进来吐槽下

楼主(2014-02-15):
打算组装个H4 四轴  动力买好了 郎宇X4110S 400KV的
现在纠结浆了,蜻蜓浆跟普通平浆那种好啊~!
稳定性 还有效率 用的帮忙解答下吧~~!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粉红条搞冒事的?

网友:
尖嘴巴的桨不适合低kv电机用

网友:
帮顶 同样想知道

网友:
我用的第一种

网友:
这个,你最好打电话问问朗宇的技术人员,此争议由来已久,反正KV340用的1750桨就是蜻蜓桨。

网友:
但是1555,朗宇用的是大僵1555,也就是你放的第一张图

网友A:
楼主,恕我愚昧,哪个是蜻蜓桨?

网友B:
看了那些图片我都不敢用碳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那些图片我都不敢用碳桨了。。

是啊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恕我愚昧,哪个是蜻蜓桨?

第二个 就是蜻蜓浆 大家都都这么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那些图片我都不敢用碳桨了。。

没有办法 15寸以上除了碳浆就是木浆了 木浆效率差点点声音好听

网友C:
都差不多,不用纠结,100左右的碳都没有翼型,纯靠螺距来产生推力的,平衡得靠自己回来做静平衡

网友:
另外,这类都是外面一层碳布,里面填充环氧的构造,我前几天刚切开两支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 15寸以上除了碳浆就是木浆了 木浆效率差点点声音好听

为了我的手指还是牺牲一些效率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 15寸以上除了碳浆就是木浆了 木浆效率差点点声音好听

木桨效率差很多啊…………而且那个平衡太难把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差不多,不用纠结,100左右的碳都没有翼型,纯靠螺距来产生推力的,平衡得靠自己回来做静平衡

凹凸翼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 15寸以上除了碳浆就是木浆了 木浆效率差点点声音好听

难道有人规定15寸以上不能用APC?

网友C:
真心的,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尖翼桨的目的是为了让整支桨的桨面升力保持一致,由内到外升力尽量一致,使桨不容易在高转时形变,这个高转是相对的,由翼尖线速度决定;普通造型的那种,优化的是最大升力区的部分,让桨面上最能产生升力的地方产生足够的升力,但大负载的时候桨尖容易上翘,所以需要做的较硬才行。
两种桨相对普通造型的升力会大一些,但一般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的,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尖翼桨的目的是为了让整支桨的桨面升力保持一致,由内到外升力尽量一致,使桨 ...

如你所说,尖头桨是高速桨,在高转速时候桨尖阻力小,桨变形小,高转速时候能取得较高桨效,但低转速桨效不如宽头桨。宽头桨在高转速时电机需要耗费更大的能量来克服阻力,阻力与速度为三次方还是二次方关系(忘了),当转速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阻力陡然增大,宽头桨所带来的高效率效果就到此为止。而尖头桨的这个临界速度要比宽头桨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心的,用起来没多大区别,尖翼桨的目的是为了让整支桨的桨面升力保持一致,由内到外升力尽量一致,使桨 ...

我觉得15寸,KV400左右,如果负载不是很大的话,应该宽头桨效率更高些。负载大的飞机,蜻蜓桨或许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网友(2014-06-10):
我勒个去 图显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