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个手摇泵

楼主(2014-02-15):
开孔尽量往中间不然盖子拧到桶上的时候会把油管挤破
盖子盖不严我这个就有点靠外了!用金属管子比较好可以放到齿轮下面

固定

完工

网友A:
你这是变相的给谢总打广告啊,哈模的瓶子,哈哈

网友B:
如果是这样改的话,就不容易放进工具箱了。

网友:
改的好
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变相的给谢总打广告啊,哈模的瓶子,哈哈

特意挡主了还叫你认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改的话,就不容易放进工具箱了。

有利 就有必!不可能适合所人 !换个方桶的就可以放进去了

网友:
改的很有创意。我只是自己做了个油桶盖,你更狠,泵都装油桶上了

网友C:
放在油桶的最上部,摇泵的时候使不上劲,很容易把泵搞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油桶的最上部,摇泵的时候使不上劲,很容易把泵搞坏的

你以为搬山啊!用多大劲?很轻松 就就泵上油来了!用完后把出油口插在进气管上,下次加油就不用再往管子里重新泵油了!觉得横着摇不方便你可以用个个厚铝板弯90度的直角(用铝板打孔方便点还轻),把2个平面分别固定盖子和手摇泵上这样泵就可以立着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以为搬山啊!用多大劲?很轻松 就就泵上油来了!用完后把出油口插在进气管上,下次加油就不用 ...

有道理

网友D:
用汽车玻璃水水泵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汽车玻璃水水泵好用

那个是离心泵不能自吸!!!!要用只能放桶下面不能高于油面!不信你打开机器盖子看看.借用一张摸友的照片这是装玻璃水的壶

离心泵进水口大出水口小,而且反转不能吸油

网友:
改的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