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XRP14叶涵道适配电机!

楼主(2014-02-15):
xrp14叶70mm涵道,目前算蛮火的,但是配套电机一直没货,也不放心用原厂电机。寻求了好久,一直没有找到心仪的电机,3500kv以上电机,电流太大,想找个3000kv以下,2000kv以上的电机,4s 既可,6s也行

网友:
14叶涵道,2000以上是4S用的,要用6S基本上就要2000以下了……

楼主:
绿头苍蝇发表于2014-02-15 10:22:20
14叶涵道,2000以上是4S用的,要用6S基本上就要2000以下了……
那你觉得,用什么电机好?

网友:
X宝上多了去了。根据个人喜好去选择。但还是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俗话。便宜无好货。

网友A:
花牌2221电机kv1860 用4s应该可以。或者xxd2223v1900应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牌2221电机kv1860 用4s应该可以。或者xxd2223v1900应该也行

花牌 2221 KV1860是  450的6S电机,身子似乎短了点。

网友B:
记得有个10页的RP  买个70黑旋风电机拆下来 3200应该合适   14页太费电  原装内转子KV2800(499)包邮的那个   推力一般  花牌4S2600  温柔2分钟就没电

网友(2014-03-18):
引用 网友B:
记得有个10页的RP  买个70黑旋风电机拆下来 3200应该合适   14页太费电  原装内转子KV2800(499)包邮的那 ...

是不是淘宝 499 KV2800 CP进口电机的那款
推力如何  声浪如何

网友:
楼主我能告诉你我本来卖了一个70/14叶的涵道后来买家说是电流太高被退回来后我自己改了KV值吗?就是那个原装的红色电机,带14叶涵道,6S下,绕8圈60A左右,推力1678g;绕12圈,20A,930g;然后我又买了一个回来,绕了两个12圈的,然后放在A10白板机上,双70涵道,6S 3000mah电池,飞了14分钟,下来3.6V,哈哈哈

网友:
好的,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