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B响·是怎么设置使用的·

楼主(2014-02-15):
我昨天才买的,不知道怎么用·请懂得朋友来教下我嘎

网友A:
遥控器开机时提示音?

BB连响两声说明FCC模式,这个模式下控的操作距离>=500米
响一声的情况是CE模式,遥控距离300米

网友:
电压报警器?    后面有个小按钮  按一下就可以设置报警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开机时提示音?

BB连响两声说明FCC模式,这个模式下控的操作距离>=500米

你能说的清楚些嘛·我从来没有 听见遥控器发出声音哈·

网友:
BB响也就是低电压报警器,将电池的平衡头插在报警器上,可以显示电池的单片电压和总电压,当电池电压降低到设置的电压时,就会哔哔响报警。可以设置单片报警电压,报警器上有个按钮,按一下就是增加0.1,电压一般设置为3.7-3.6V。因为一般来说,3.7V是一级报警电压,3.6V是二级报警电压。视自己使用情况设置报警电压。

网友B:
按二个BB响夹在中间的按键,会跳出电压值,按一次换一组,看到3.60停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二个BB响夹在中间的按键,会跳出电压值,按一次换一组,看到3.60停手,

哦 谢谢  请问大师 我的精灵1把电压保护设多少恰当呢 怎么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请问大师 我的精灵1把电压保护设多少恰当呢 怎么设呢

虽然我知道怎么设置,可是没精灵,一二句话说不清楚。
说明书中其实已经有讲到了,但是一时半会很多人理解不进去,是有点难度的。

网友:
泡泡大师都来指导了,楼主幸运啊,BB响报警就够用了,不要给精灵设置低压保护,把那个从软件里选项关闭,这是警言

网友(2014-03-21):
引用 网友C:
只有增加没有减少的吗,怎么减少?

那个电压设置是循环的

网友:
今天用了,好像电压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