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朋友在使用固朗 K-7XII请进有事请教!

楼主(2014-02-15):
关于
固朗 K-7XII与
KDS固朗 K-8X 接收器对频的问题需要请教!如果方便请加我QQ4966741

网友A:
在使用K-7XII前,发射机和接收机必须进行一次对码,您应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在接收机的BIND端口插上对码线,然后给接收机上电,这时接收机灯会保持
***
闪烁,表明接收机进入对码状态,这时您可以拔掉对码线;
2) 按住遥控器的ESC按钮并打开发射机(开机后仍一直按住ESC),屏幕上显示BIND
3) 几秒钟后,接收机灯会慢闪3次,表明对码结束,接收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4) 松开ESC按钮,发射机将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