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新款加紧式中联后感觉连杆不够长

楼主(2014-02-15):
飞机:亚托 450 Pro DFC V2改副厂 FBL
老款中联只有一个螺丝固定主轴,上次3D空中拧断中联螺丝,导致炸鸡,因此更换了新款夹紧式中联。

主轴使用的是以前有副翼的那种主轴,舵机臂使用原厂19mm连杆,FBL连杆更换为39mm的,连杆基本放到头了,螺距才刚刚好,很担心会发生连杆和球头扣分离的状况。

而且,新款夹紧式中联比原来老款要高很多。

夹紧式中联

老款中联

网友:
把原来DFC的拉杆换成FBL的拉杆不就行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是飞越的头。

网友:
拉杆放到头肯定不行,换个长点

网友:
富丽的旋翼头比别家的都要高

网友:
把3舵机拉杆都放长也要保证拉杆无隐患才行啊

楼主:
看来是通病,中联螺丝固定孔为什么不能往上在偏个4-5个毫米呢?
这样的重心飞行效果肯定不如DFC的。
回头我试试DFC主轴看行不行

楼主:
再不行就试试冰人的中联去

网友:
富丽的中联还没用过,飞越的新旧款中联高度是一样的,没有拉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