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打熄火開關後會負螺距呢?求指導!

楼主(2014-02-15):
新手求指導!

网友A:
你用的一定不是熄火開關,而是油门锁定HOLD
油门锁定不同与熄火开关,它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用于油动直升机熄火降落,
所以有自己的螺距曲线,油门锁定一般设到怠速,直升机降落以后解除锁定还可以复飞,
而熄火开关可以在任何飞行模式关闭引擎,引擎熄火以后需要重新启动才能工作
通常HOLD螺距曲线与3D螺距曲线设定完全一致,目的是可以执行倒飞熄火降落。

电动直升机不需要设置油门锁定,只要设置好熄火開關就可以了

网友:
设一下熄火开关的螺距曲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一定不是熄火開關,而是油门锁定HOLD
油门锁定不同与熄火开关,它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用于油动直升 ...

顶顶!!不好意思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一定不是熄火開關,而是油门锁定HOLD
油门锁定不同与熄火开关,它是一种特技飞行模式,用于油动直升 ...

感謝回復,但怎樣設置可以打hold後的螺距不變呀,當炸機前我想把動力關閉而不影響螺距,手上是7e原裝控!請大大指導

网友B:
你把锁定的螺距曲线改的和普通一样即可  锁定情况也可以调螺距的 自旋着陆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锁定的螺距曲线改的和普通一样即可  锁定情况也可以调螺距的 自旋着陆要用的

請問7e有沒有這個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7e有沒有這個功能的?

D7E的G大固件有这个  原装固件不清楚 没用过

楼主:
自己又不懂電腦,又不懂電子,想找人代刷g大的固件和改裝三段開關呀,有深圳的模友幫忙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