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给四轴加个GPS跟踪器,但又怕跟飞控的GPS有干扰?

楼主(2014-02-15):
淘宝上有很多gps定位器 微型。如果飞机飞丢了,发条信息就可以跟踪坐标,不知道这个用到航模上意义大不大,另外。最重要的是,跟主控的GPS有没有干扰呢。要适得其反就糟糕了。。。

网友:
同样关心这个东西可靠性
主观臆想,GPS本身是接收方不存在干扰
但发送信号部分属于手机概念,应该是900m段的吧
请了解的前辈解疑

网友:
不能在地面测试一下吗

网友A:
GPS工作时只接收信号,不会干扰,信息发送也是因为炸机了,有干扰又能咋滴?

网友B:
没有尝试过

网友:
那种车用GPS跟踪器就可以的,多个GPS只收不发,相互间是不会干扰的。GPS跟踪器的经纬坐标数据是通过手机网络发送的,频率和与图传、数传、遥控信号频率也没重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工作时只接收信号,不会干扰,信息发送也是因为炸机了,有干扰又能咋滴?

也有一定的道理,只要在飞行过程中。不干扰就行

网友:
直接上个穷人OSD加一个DVR就可以了
飞丢了直接回放视频,然后看坐标就可以

网友:
四轴能飞多远!感觉没必要,跟踪天线的主要功能是提高图像的接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