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飞控试飞成功~!

楼主(2014-02-15):
飞越机架,XA飞控,飞越云台,黑狗3.XA给我的感觉是很稳定,随手,放心踏实的感觉,试飞还没有带狗,下次去模型飞行聚会带上,拍些短片习作回来,呵呵。

飞行稳定,离树枝的很近没有紧张的感觉

飞行稳定,离树枝的很近没有紧张的感觉

爬升,十分稳定

爬升,十分稳定

收工,下次装狗三

收工,下次装狗三

网友A:
你机架上中心板那么大一块空着打算装什么?

网友B:
是GPS吗?好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架上中心板那么大一块空着打算装什么?

坐人

网友:
建议帮飞空装到中心版上

网友C:
xa 不错的选择  你在试试一键返航 和关控返航

网友:
估计电池板高度不够,所以飞控只能装在边上了!
但强烈建议装在中心板的中心!

楼主:
中心板原来是电池的位置,后来把狗云台前伸后,发现需要用电池配平,所以电池后移中心板空出来了,找时间看看能否把飞控放中间吧。

网友D:
最后一张图怎么脚架是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怎么脚架是弯的,

说来惭愧,昨天试飞的时候刚校准完手动模式试飞,20cm小墩了一下,被你发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来惭愧,昨天试飞的时候刚校准完手动模式试飞,20cm小墩了一下,被你发现了

碳管可以弯么?我一直以为是刚性的,只会被折断。。
话说我手动模式都没飞过,据说很要技术。。一直G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管可以弯么?我一直以为是刚性的,只会被折断。。
话说我手动模式都没飞过,据说很要技术。。一直GPS{ ...

就是折断了,斜纹管太薄轻轻一硌就裂了,下次用直纹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xa 不错的选择  你在试试一键返航 和关控返航

我是FF9+TM-8,S6208接收机,这套组合的失控保护刚找到设置方法,回头设置好了再实验关控返航。

网友E:
飞控里面有三轴加速度计,还是最好安装在中心。我用X-cam的机架,没有分电板,本来把电机线焊在一起,现在准备加个分电板安装在中心板下板的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张图怎么脚架是弯的,

楼上好细心,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里面有三轴加速度计,还是最好安装在中心。我用X-cam的机架,没有分电板,本来把电机线焊在一起,现在 ...

谢谢啦,改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GPS吗?好大啊!

刚入了几套大僵的娱乐级别飞控,才发现SX的GPS模块真的是,,,脸盆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FF9+TM-8,S6208接收机,这套组合的失控保护刚找到设置方法,回头设置好了再实验关控返航。

千万不要关控,FF9TM-8是没法实现关控自动返航的。我之前就是用这套设备后来觉得不爽就换了14SG。FF9设置方法可以看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关控,FF9TM-8是没法实现关控自动返航的。我之前就是用这套设备后来觉得不爽就换了14SG。FF9设 ...

国外的网站下载了TM8和S6208说明书,说是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实在接收机上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国外的网站下载了TM8和S6208说明书,说是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实在接收机上设置?

失控保护是可以的,只能设置3通道的油门。我说的是关控开启SX飞控的失控保护模式没法实现。只能拨设置开关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是可以的,只能设置3通道的油门。我说的是关控开启SX飞控的失控保护模式没法实现。只能拨设置开 ...

看来只能升级到10C以上遥控器了,急了我用我的12Z!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机架上中心板那么大一块空着打算装什么?

他相用来送外卖

恭飞成功,我的SuperX调调完成,尚未试飞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配置。。。打算弄一套fpv呢,想能飞20分钟以上吧。。

网友:
不错哦  给你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楼主的配置。。。打算弄一套fpv呢,想能飞20分钟以上吧。。

四轴FPV?我的4S5000电池可以飞13分钟吧。

网友(2014-04-17):
我和仁兄一个配置一个机子,不过我把主控放在电池板上的中心位置,对了Tarot650脚架有名的脆,建议换管,我换了一点事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