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4-02-15):
LiPo STORAGE功能是用于保存锂电,如果锂电长期不使用,请将锂电充满电后,使用这个功能,将电压放至锂电的长期保存电压即可,使用方法与充电方法雷同,只是放电电流最大只有1Ab

这是说明书上的话,问题是电压放到长期保存电压的时候,比如3S的到了11.4左右时,是自动停还是。直接给拔下来。

另外大家充满后最多能放多久,头天晚上充好第二天去玩,不会有什么事吧?

网友:
放电C数大的电池最好即冲即用

网友:
到了电压自动会停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电池充满后最好不要放置超过一个星期

网友:
自动停,B6自动放到3.80,等放电听了,大致会回到3.85.。。
有些高档的充电器,可以精确放到3.85.
3.85是LIPO的保存电压,原则上LIPO不要保存

网友:
我不管他了  养个电池那么麻烦 养我自己好了

网友:
自停。
当天充当天飞,若下雨待第二天飞,若第二天还下雨那就放到3.85V安心睡!

网友: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电池电压放到长期保存电压之后,最多能放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