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DJI客服请进。急求精灵2更改接收机类型的方式!

楼主(2014-02-15):
本人使用HITEC的OPTIMA9遥控器,现想把此控用于精灵2使用。
看了本论坛的帖子,知道只能futaba的控能直接更换。我这种没见人换过。而且我也自己试了试对频,对不上。

所以只能换接收机来控制精灵2。

现在问题是接上接收机开控后电脑调参软件内发现接收机各通道选项无反映。

根据平时使用哪咤V2的经验,我觉得应该把接收机类型改为“普通接收机”。

请教;如何才能修改接收机类型!!???

如果我的判断错误应该怎么才能使用我的这套遥控器控制精灵2?

网友A:
要换成你现有的控只能换接收机,但是futaba的,不用换接收机,而且不用拆机即可换控,因为naza v2 主控李只集成了futaba的接收机在里面

网友B:
要杯具 试着刷下naza v2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杯具 试着刷下naza v2的固件?

截图的就是最新固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换成你现有的控只能换接收机,但是futaba的,不用换接收机,而且不用拆机即可换控,因为naza v2 主控李只 ...

主控集成了接收机?你当时a2 啊,主板还是主控,哈哈 ,你把楼主弄糊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集成了接收机?你当时a2 啊,主板还是主控,哈哈 ,你把楼主弄糊涂了

哈哈哈哈,大概是这个意思

网友D:
楼主,您好。phantom 2除了futaba遥控器可以直接对频外,其他品牌遥控器是无法使用的。调参软件里面也无法更改接收机类型。

网友:
看大疆技术的回复,要是用FUTEBA连接受机都不用换,直接对频就可以使用了,真这么省事吗?那S1和S2还有云台俯仰会是14SG上哪个开关,还是得自己指定呢?

网友E:
可以设置的啊。把精灵2设置成naza m模式。就是在软件标题栏上那个phatom那个按钮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设置的啊。把精灵2设置成naza m模式。就是在软件标题栏上那个phatom那个按钮切换

你在那看见的?两种模式都不行!试了多少次了。。。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phantom 2除了futaba遥控器可以直接对频外,其他品牌遥控器是无法使用的。调参软件里面也无法 ...

请问精灵2的遥控器可以使用6208接收机吗?

网友(2015-07-09):
引用 网友B:
要杯具 试着刷下naza v2的固件?

精灵2的主控怎样刷v2固件啊

网友:
某宝搜sbus ppm转换器就知道了。
几十块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