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Naza改X8…电机只跳不转!

楼主(2014-02-15):
刚装了个X8,飞控用的Naza-M V1加PMU V2,电调和电机用的都是大疆原装的“30A电调,2212电机”。通电后其他都正常,但在解锁后,电机只是哒哒地慢跳,上推油门也一样,一会儿电机就烫了。这是怎么回事?

换3S和4S电池都一样,把iosd等用电设备去掉也一样!
…………………………
已解决,是电机的安装螺丝过长引起电机故障!

网友A:
有可能电机缺项   检查检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电机缺项   检查检查电机

“缺项”?为什么8个电机都这样?调转向时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项”?为什么8个电机都这样?调转向时正常。

做没做油门行程?  你要是做了 那只有等高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没做油门行程?  你要是做了 那只有等高手来了

油门行程肯定没有问题……我继续等高手,一会儿把部分拆了挨个再查

网友:
参阅大疆电调校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