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攒个折叠8轴,各位帮忙看看铝合金方管折叠机架如何

楼主(2014-02-15):
想攒个折叠8轴,各位帮忙看看此铝管折叠机架如何?因为使用铝合金方管,貌似马达不用调平?
全金属设计,伞形折叠,带5度上反角。2MM厚拉丝铝合金板材和20X20喷砂氧化黑色铝合金方管。
轴距:1100mm
自重:1500g

网友:
不错,但点偏重

网友:
不错哦 给你点过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
这个带弹簧的锁扣设计是个什么思路?解锁了铁片不就掉下来了?

网友:
自己做的吗?

网友A:
一直没敢入多旋翼,就怕炸机,伤人伤己。危险性比固定翼大多了。

网友:
这款机架刚上市的时候就关注了 就是不敢入手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入手的玩家做个测评下

网友:
等两天看我的,轻不少。图纸看我的帖子。

网友:
全铝合金结构会不会太重了吧。

网友:
太重了,还是弄轻点的吧。

网友:
我喜欢那个插销锁定的方式..设计简单实用...现在很多多轴折叠机架做的太复杂...觉得很冗余..就是以前的云台一样..

网友:
明显广告   JETFUN极枫家的

网友:
控好像不给力哦。

网友:
作为铝合金来说···1100价格···我能说太贵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直没敢入多旋翼,就怕炸机,伤人伤己。危险性比固定翼大多了。

错!我从电动固定翼玩到油动、汽油机,再到直机,再到多轴,相比之下,多轴是最稳定、最安全的飞行器。

网友:
空机架就1500克,太重了,

网友:
那个飞控是KK!
KK没八轴
而且KK缺了个小板

网友:
做的不错啦!是否可以考虑把铝管换成碳管,这样可以轻不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错!我从电动固定翼玩到油动、汽油机,再到直机,再到多轴,相比之下,多轴是最稳定、最安全的飞行器。
...

我玩固定翼都是在荒郊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即使炸机,也炸不到人。

多轴估计没几个人是就用来这么玩的。要么玩玩FPV,要么是航拍,避免不了到处飞。

多轴稳定的时候是稳定,但一旦出现故障,必炸无疑。就算一些高档的带失控返航等等功能,飞丢也是常有的事。

要是这么重的家伙砸下来,砸到花花草草到是小事,砸到人就不得了了。

网友:
铝制2mm中心板!这结构强度让人实在揪心担心暴力一点降落就有解体的嫌疑!

网友:
我用过了,还可以吧!一般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