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deviation 控泉速nano cp的问题,

楼主(2014-02-15):
加装高频头后,在 d10选择协议时, skyartec 一项前有*号,右边显示“无"

难道是高频头没装好吗?请问有谁知道的?

楼主:
高上频头是拆原控的,装不回去了,呜呜

网友:
大家都是路过

网友:
估计泉速就没打算跟别人有协议,要不他就不会自己出控了,买任何泉速JJ哪怕是最小的都得带个skyartec控。

网友:
我当时也是也搞了好久,记得好像是要把固件里面的一个参数改一下,记不清了是哪个。
我把可能要改的文件发这里,你对比一下看看

网友:
找到了

更目录有个Tx.ini的设置文件

(下面是没改过的 ) 按图上的要求改

current_model=1
mode=2
[modules]
; enable-cyrf6936 = B12
; has_pa-cyrf6936 = 1
; enable-a7105    = A13
; has_pa-a7105    = 1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 enable-nrf24l01 = A14
; has_pa-nrf24l01 = 1

[calibrate1]
;Aileron (Mode 1)
  max=3813
  min=530
  zero=2171
[calibrate2]
;Elevator (Mode 1)
  max=3549
  min=354
  zero=1951
[calibrate3]
;Throttle (Mode 1)
  max=3698
  min=489
  zero=2093
[calibrate4]
;Rudder (Mode 1)
  max=3867
  min=569
  zero=2218
[touch]
  xscale=197312
  yscale=147271
  xoffset=-404
  yoffset=-20

网友:
注:我的是D8S,你的是D10,不一定能成功,

楼主:
  enable-cyrf6936=B12
  has_pa-cyrf6936=1
  enable-a7105=A13
  has_pa-a7105=1
  enable-cc2500=None
  has_pa-cc2500=0
  enable-nrf24l01=A14
  has_pa-nrf24l01=1

以上是devo10的默认配置文件tx.ini,
我改成  enable-cc2500=A14
  has_pa-cc2500=1 后软件问题应该是解决了,虽然还不能对频。。。

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able-cyrf6936=B12
  has_pa-cyrf6936=1
  enable-a7105=A13

A13,A14的选择与两根控制端有关,不行换成A13试试,我的机子不在身边,明天查看一下告诉你。前面有*就说明这个模块没工作。

网友:
; enable-cc2500   = A14
; has_pa-cc2500   = 1
前面的 ";" 拿掉,*Skyartec 前面的 * 應該就會消失了
對頻時,記得按下  nano CP 接收板上方的對頻按鍵.

网友:
我的D10配置文件tx .ini------current_model=1
language=2
music_shutdown=1
mode=1
brightness=5
contrast=5
volume=10
vibration=1
power_alarm=0
batt_alarm=8360
batt_critical=7500
batt_warning_interval=0
[modules]
  enable-cyrf6936=B12
  has_pa-cyrf6936=1
  enable-a7105=A13
  has_pa-a7105=1
  enable-cc2500=A14
  has_pa-cc2500=1
  enable-nrf24l01=None
  has_pa-nrf24l01=0
[calibrate1]
  max=3709
  min=484
  zero=2125
[calibrate2]
  max=3660
  min=566
  zero=2130
[calibrate3]
  max=3634
  min=412
  zero=2107
[calibrate4]
  max=3807
  min=485
  zero=2151
[calibrate5]
  max=4095
  min=0
  zero=2339
[calibrate6]
  max=4095
  min=0
  zero=829
[touch]
  xscale=197312
  yscale=147271
  xoffset=-404
  yoffset=-20
[autodimmer]
timer=20000
dimvalue=0
[countdowntimersettings]
prealerttime=30000
prealertinterval=10000
timeupinterval=10000
[telemetry]
temp=celcius
length=meters

网友B:
只能说7E加焊个10来块钱的CC2500可以飞NANO CP,别的俺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3,A14的选择与两根控制端有关,不行换成A13试试,我的机子不在身边,明天查看一下告诉你。前面有*就说 ...
到rctw 看了看,
A13指连 TMS脚。
A14指连TMS下方的TCK脚。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rctw 看了看,
A13指连 TMS脚。
A14指连TMS下方的TCK脚。给大家参考下。

正确,搞好了吗?

楼主:
估计是高频头被拆坏了。。。正在等某宝所购的高频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7E加焊个10来块钱的CC2500可以飞NANO CP,别的俺也不懂

能不能分享一下攻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一下攻略

焊好线对频即可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01726&extra=

自购nrf2401模块和cc2500模块,只有nrf2401 模块加装成功,不折腾了,出泉速小cp,以上是出售贴子

网友:
果断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