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Fc40使用路由中继失败…

楼主(2014-02-15):
中继后的信号、dji的软件不识别

楼主:
名称什么的也改成一样的了

网友A:
这个貌似是高端的问题了

网友B:
哇靠~~不會吧!!!

网友C:
是啊,还是个5.8G的控,坑…………

网友B:
坑,不至於啦!!玩玩也是挺不錯
不用帶一堆東西,只要帶機子 控 手機,就可以FPV了,上二代自緊槳,2200mah電池,13-14分鐘無壓力
簡單方便,放在車上隨時可飛,還是很不錯的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