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o10+deviation遥控距离与发射功率的关系,请指教

楼主(2014-02-15):
一般设定10mw,30mw,100mw,在空旷无干扰地域的实际控制距离是多少?
距离与制式是否相关?
有经验的模友请给个数据,感谢!

网友:
一般我会开到最大功率

网友:
找条马路测下呗。

网友A:
我刷了devation固件 连不上那个模拟器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刷了devation固件 连不上那个模拟器了 怎么办啊

新建一个模型,通讯协议设置成ppm
建议问问题前多找找以前的帖子,很多人问相同的问题

网友B:
一般是10mw对应100米,30mw对应300米,以此类推。
只是大概的估值,应以实际测量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0mw对应100米,30mw对应300米,以此类推。
只是大概的估值,应以实际测量为准

受教,非常感谢!

网友:
室内飞小鸡我都调至100m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建一个模型,通讯协议设置成ppm
建议问问题前多找找以前的帖子,很多人问相同的问题

谢谢 我搞懂了

网友:
过来顶下  总是对人又帮助的

网友:
我的d10  地面测试 开阔地面,300米左右跳舵,,2801pro  250米左右跳舵,,天9一代250米左右跳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