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配rx601和rx1002的区别(性能方面,通道不用了)

楼主(2014-02-15):
在线求助!

网友A:
仅仅通道多少,距离没有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通道多少,距离没有缩水

说是1002更稳定,没用过主要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1002更稳定,没用过主要是

一模一样,怎么会通道多就更稳定???通道多就要增加稳压电路?信号放大电路???太胡扯了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A:
一模一样,怎么会通道多就更稳定???通道多就要增加稳压电路?信号放大电路???太胡扯了

经过实际测试,601距离的确严重收水。果然便宜质量折扣。

网友B:
怎么可能会一样  看看白色增程型的天线  那叫一个长~~~
601设置了失控保护,白色D10刷的suv固件开100mw  飞1.4m机 200米左右距离油门不动前提下 偶尔会听见电机转速高低变化 感觉是信号传输不稳定,601个人感觉就是200米左右的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会一样  看看白色增程型的天线  那叫一个长~~~
601设置了失控保护,白色D10刷的suv固件开 ...

    我黑d10,rx601飞四轴,100mw飞850米失控,如果调整下接收的安装位置应该可以更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黑d10,rx601飞四轴,100mw飞850米失控,如果调整下接收的安装位置应该可以更远。

601我地面也拉过距,700m左右,1002拉的800多m,距离还是有区别,控是黑色版,还有个大的区别就是1002支持数码舵机,601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