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线

楼主(2014-02-15):
左边两个是OSD供电电线么?

网友:
不懂。观看。

网友A:
黄的是视频信号线,,与GND一起输出/输入信号。

网友B:
黄的是信号线,红色才是电源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的是信号线,红色才是电源正极

多谢,图传的接线我更换过了,黄的那根是电源线正极。麻烦再看下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的是视频信号线,,与GND一起输出/输入信号。

多谢,图传的接线我更换过了,黄的那根是电源线正极。麻烦再看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