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放鞭炮

楼主(2014-02-15):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czNDYyNDcy==.html

网友A:
LZ,下次点的时候可以在鞭炮引线上绑一个小孩玩的那种烟火棒,先把烟火棒点着,然后带上去,那个烟火棒燃烧时间可以有1分钟多,足够让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而且时间更久一点

网友:
楼主是不是炸了,鞭炮燃放完了那绳子是不是缠到机器里了?你应该坠个重物的,还有开始的时候看你都有点控制不了了,飞机晃动的太利害了,太危险了。

网友B:
小心绳子绕进去必须加重物楼上说的对

网友C:
还能这样玩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