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1000 在地面跑偏,

楼主(2014-02-15):
小弟的好小子1000 .装好后,在地面就跑偏。启动就直接往右转弯。手抛升空后,飞机也是往右倾斜,就像是在往右打副翼。各翼都是正常位置。我从外观看不出哪里不妥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我是新手,

什么配置?

楼主:
电机是 KV3200  40A电调  6寸浆  电池3S 1500毫安25C
飞机是好小子1000  一米翼展
控是 华科尔D7

网友:
如此高KV的电机用6寸桨,谁帮配的

网友:
呵呵,要调呀,飞起来后调

楼主:
顶起来。求解

网友A:
LZ新手?  不会是风刮的吧   我也是好小子1000   下午东北风  3-4级  跑道是南北的 吹的老是往右偏    爽飞  可惜最后得色炸了

网友:
侧风会影响,迎风起飞是不会偏的,微调后看量大小再机械调

网友:
副翼尾翼没有偏的话,一般是风导致的。

KV3200  40A电调  6寸浆,狠哪!!

网友:
微调过来一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新手?  不会是风刮的吧   我也是好小子1000   下午东北风  3-4级  跑道是南北的 吹的老是往右偏 ...

我在屋子里跑  都往右跑。飞机一动起来 就直角转弯

楼主:
顶起来。还忘各位老鸟指点一二

网友:
把重心往反方向配一赔、。如果不行是不是电机装的不正

网友:
放几张相片,比较好判断原因。
比较像是电机 推力线的原因。

网友(2014-05-04):
我的也是这问题

网友:
俺也是好小子,前几天才摔断的。
室内跑偏,呵呵,看看轮子,一个轮子松,一个轮子紧就会有这个问题的。
室外一定要注意风向,在地面好像没风,起飞一吹就歪了,自己调整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