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DFC的前后扇齿可以用副厂25T的吗???

楼主(2014-02-15):
原厂黑扇齿是36T的,可否用副厂25T的代替????

网友:
不可以,齿轮比不对,25t的装上去,都接触不到小齿盘

网友:
要用的话,换小齿盘

网友:
你的500用套装里的3GX吗?今天准备买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网友:
你的500用套装里的3GX吗?今天准备买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楼主:
牦牛发表于2014-02-16 08:38:26

你的500用套装里的3GX吗?今天准备买不知道要还是不要。
没要3gx,入了mb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要3gx,入了mb

mb全名是什么   你建议要换吗

楼主:
牦牛发表于2014-02-16 09:37:43

mb全名是什么   你建议要换吗
淘宝直接收mb陀螺仪或野兽mb陀螺仪就有

楼主:
hongbo发表于2014-02-16 02:54:37
要用的话,换小齿盘
小齿都是134t的,请教哪个牌子的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齿都是134t的,请教哪个牌子的合适?

可以用500esp的小齿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