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 , 原装电机 电调, 光装马达油门最高,感觉酥麻

楼主(2014-02-15):
450l 无炸,飞起来金鱼尾,然后一点一点排除,今天只装了马达,然后推油门,感觉整个机子高频振动非常大,抓着尾波箱酥麻。。。。  摸一会估计都要射了。。。 哈哈 谁给说说?

网友A:
固定马达的螺丝上紧了没

网友:
尾传动轴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马达的螺丝上紧了没

拧的非常紧~~~  是不是电调需要做什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拧的非常紧~~~  是不是电调需要做什么设置?

不需要。。

网友:
楼主排查吧,我跟你一样,换电机,换对转齿,换对转齿的轴承。

网友:
尾传动轴直吗?尾管里的轴承是好的吗?安装好了吗。

网友:
这点震动不足以引起金鱼尾。是450L套机吗?如果是的话,换个锁尾舵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楼主:
我现在是 之装电机,大齿盘都没装,推油门到顶,尾管都麻。。。。。 原装的 450l 电机 电调

网友:
说明有高频震动啊

网友:
我个人感觉是尾推拉杆和传动轴产生的共振,加起落架脚垫,改变3gx泡棉的厚度解决。 应该无法根治

网友:
450l用devo10遥控器可以吗/

网友:
这个要一步步来,确实有点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