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出炉的X8,顺便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15):
最近H8X8各种火啊手头有个闲置的ATG X4机架,于是昨天把放在学校吃了一个月灰的f550给拆了升级了X8试试

配置v2默认感度,V2216,铂金,8000ma3s并联(打算改成4s),唐家1045碳纤桨,不加图传云台狗什么的起飞重量3.1kg
刚刚试飞了一分钟左右电池掉了0。1V电···也就是两块电池一共掉了0.2v···
各位先看图吧···看完了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一下···
在宿舍里面飞的没拍视频,改天出去的时候拍一个吧···

550遗照

新买的电调装X8

加了一层450的中心板用来安装电调

吐槽一下这个胶水···吧螺丝都拧断了螺帽都没下来···

电机的线埋到铝管里面了

atg中心板太小了···凌乱的布线请忽略···

好了各位仁兄···图看完了在下有几个问题···
1·刚刚宿舍里面V2姿态模式试飞了一下起飞向右自旋,重刷了v2固件校准后没有改善··初步估计是上下桨间气流导致···如何改善?
2·声音巨大···比平铺的大好多···我一个同学也试了X8,也是这样···正常么?
3·以前飞550总感觉3s电压不够动力不足,v2216用4s怎样?

网友A:
这个电机片震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片震动大吗?

相当大,后来我在每个电机坐之间加了两个尼龙柱,震动基本消失了

网友B:
支持折腾
我也是H8,这里给你点建议
我看了下你的电机安装模式跟我的一样,

建议在这个位置加个 双通 (如下图)

这样会更牢固
我的是这样(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
我也是H8,这里给你点建议
我看了下你的电机安装模式跟我的一样,

是啊震动相当厉害,后来我加了尼龙柱

网友C:
不懂帮顶,我记得以前看V2216的参数没有14.8V,具体你在看看V2216电机的数据吧。

网友D:
楼主土豪啊,螺丝胶是乐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我记得以前看V2216的参数没有14.8V,具体你在看看V2216电机的数据吧。

以前是X2216不V22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土豪啊,螺丝胶是乐泰吧

不是···是一个叫dnsbond的胶水···因为以前因为***头经常掉出来导致飞桨炸鸡···于是我就搞了这个胶水···谁知道一上去就下不来了···螺丝都拧断了螺帽都下不来···

网友:
不错等试飞时发个视频看看

网友:
上不了4s

网友C:
星辰璀璨发表于2014-02-15 22:33:58

以前是X2216不V2216
不懂,反正我淘宝搜朗宇2216有三种,A2216要60多,X2216要90多,V2216要100多,具体有什么区别我真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霸气霸气

楼主:
请问为啥?

网友:
你懂得拉

网友:
V2216能上4S KV800用1038桨
这是朗宇官方给出的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反正我淘宝搜朗宇2216有三种,A2216要60多,X2216要90多,V2216要100多,具体有什么区别我真的没有 ...

V2216/800KV的可以用4S电X和A2216都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是一个叫dnsbond的胶水···因为以前因为***头经常掉出来导致飞桨炸鸡···于是我就搞了这个 ...

那跟乐泰也差不多了都是永久锁固螺丝胶
慎用啊
最好还是用直机上中强度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跟乐泰也差不多了都是永久锁固螺丝胶
慎用啊
最好还是用直机上中强度的比较好

我是用了以后才知道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了以后才知道的···
用胶是门学问啊
楼主是在校生吗?

楼主:
是啊,只有在学校才有时间搞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