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0PRO 总是往左下跑偏什么原因?

楼主(2014-02-15):
650 XA飞控 朗宇3508KV580 铂金30A  APC1238桨   姿态模式和GPS模式 一直往左下跑偏  电机座也做水平了  还是跑偏请问什么原因?黑匣子 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 ... 534.974_536.5.03.44
黑匣子 http://log.xaircraft.cn/report.h ... 534.974_536.4.04.04

网友A:
整个飞机都做一下水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飞机都做一下水平看看~~

请问 整个飞机怎么做水平 谢谢 新手不懂啊

网友:
先从飞控做起…把飞控的参数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整个飞机怎么做水平 谢谢 新手不懂啊

先把工作台做水平、放上机架后 ,看机架水平否?、再连接机臂,看电机座和中心版是否平行(4个多看),再看4个机臂相互是否水平。慢慢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