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能否调整软件,在NAZA失控返航前,能不能升高到100米

楼主(2014-02-15):
这样在返航过程中撞建筑物的几率大大降低。由于是2.4G的控,很多时候失控是由于飞机飞到楼的另外一边了。而返航并非原路返航,这样撞建筑物的可能性很大。100米高差不多30层了,而且升到100米高再返航也有助于遥控器重新取得控制权。

网友:
除非在大樓多的地方飛!不然很難有超過20m高之障礙物!
不過可以有參數自己調整那更好了!

网友:
那就加钱买A2吧,应该就能调了!

网友A:
大疆飞行说明书都说了,建议在空旷无人地带飞行。楼主偏偏要在闹市飞,也不怕出事的说,还怪人家设置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飞行说明书都说了,建议在空旷无人地带飞行。楼主偏偏要在闹市飞,也不怕出事的说,还怪人家设置不合 ...

你怎么就知道楼主在闹市飞行了呢?在空旷地方飞行就不能有高建筑物了?当事人比你这种嘴炮更怕出事,出了事是当事人兜着,又不是你兜着,你急什么呀?最烦你这种整天一副教育别人的模样,别人的事关你屁事啊。

网友:
赞同LZ建议,不管怎么讲,原20米确实确实确实太低。

网友:
20米是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