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T125附件

楼主(2014-02-15):
AT125也折腾一段时间了,有点经验和大家分享.下面展示下我的一些自制附件.

可调高度的刀台

可调高度的刀台

楼主:
刀台侧面结构

通过侧面的螺母来调节高度

通过侧面的螺母来调节高度

刀台是块废铁铣的,AT125干这个活很费劲

刀台是块废铁铣的,AT125干这个活很费劲

楼主:
继续刀台

切断刀,用2mm白钢磨的,刃部磨薄到1.5mm,目前切断铜和铝效果不错了.

切断刀,用2mm白钢磨的,刃部磨薄到1.5mm,目前切断铜和铝效果不错了.

内孔车刀,6mm白钢圆棒磨制.很好用的

内孔车刀,6mm白钢圆棒磨制.很好用的

这个是装夹的样子

这个是装夹的样子

装夹好的样子

装夹好的样子

网友:
挺好的想法  可以仿一个

楼主:
at125台面小,平口钳装夹很不舒服.
我在这个50平口钳的两边用红铜塞了两个耳.
下面用黄铜铣的T型棒.
这样装夹平口就比较快了,直接插入旋紧两个螺母就好.

50平口钳,安装方法.底部图片

50平口钳,安装方法.底部图片

插入

插入

装好的样子

装好的样子

楼主:
找钻头,夹头找的烦,做了个架子.

废木头做的ER20的夹头架

废木头做的ER20的夹头架

全部铣刀

全部铣刀

楼主:
钻头,丝锥全家福

楼主:
做个切白钢条的.

切割片

切割片

装夹好的样子

装夹好的样子

楼主:
这个镗刀很好用.

镗刀

镗刀

打开后的结构

打开后的结构

装夹上的样子

装夹上的样子

楼主:
简易分度盘,用的挂轮齿轮.分度的话往往都是固定的一组角度.
如果用60齿的话可以分出2,3,4,5,6,...等等一系列等分角.
还可以加倍比如120齿.

简易分度

简易分度

楼主:
平口钳角度垫,我取得是30度角,另一边是60度.
切个燕尾槽啥的还是有用的.

楼主:
飞刀,飞平面唰唰的.

楼主:
锯片铣刀

楼主:
x,y轴的锁紧钮.
z微进给,加个手轮.

网友:
好厉害啊,at125能用这么多工具么?

网友:
楼主是个细心的人,我超喜欢你的镗刀

网友:
奇思妙想、简单实用 ,楼主手艺真棒 !

网友:
好贴,先收藏,有时间了再慢慢消化!

网友:
结构新颖  实用性强  赞一个!

网友:
做的很不错的,学习了,谢谢!

网友:
人定胜天  精华不是盖的

网友:
这个镗刀和平时用的不一样哦....感觉不用这么讲究吧    不过确实做得挺好的

网友:
lZ气场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易分度盘,用的挂轮齿轮.分度的话往往都是固定的一组角度.
如果用60齿的话可以分出2,3,4,5,6,...等等一系 ...

简易分度没看明白,能不能多发几张图

网友:
这就是传说的72变吧!受启发,可以举一反三!

网友:
有用耳目一新真棒

网友:
我表示菜鸟看不懂~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精华啊

网友:
125没有小托板吗

网友:
学习了!
话说,我刚入的池州出那种绿色的AT125能参考LZ的方法进行改造么?

网友:
牛人,我的at125都快生锈了,车还行,铣就真的很不方便

网友:
想入一台125。。请问任何at125是不是都有线路板过热的毛病啊?

网友:
这手艺不得不佩服!

网友:
不错,这个床有多重?

网友:
这个设计太好了~~重点保存了~~